求辨识3脚贴片元件和参数

楼主(2020-02-05):
不是说一定有多大用,学习了解而已,敬请各位大侠指教!
1元POS机废板上拆得4个3脚贴片元件,3个小点的封装规格不确定是不是叫EM3

测量工具一

确定了其中2个元件的性质,但参数未明

对剩下的2个不能确定性质的元件,疑为MOS管,恐因Vgs不够,再追加指针表测量

数字表、指针表分别的测量结果如下图

请坛里的大侠不吝指教,这4个元件的性质,对应的型号及参数?小3脚的封装规格是不是EM3?谢谢!!

网友:
再上论坛神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看看

网友A:
丝印TF型号如下

图1的3种封装从大到小分别是SOT-23,SOT-323,SOT-523

网友B:
大侠买个晶体管测试仪吧,二十几块钱包邮,物超所值

网友:
这个不太好分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TF型号如下

图1的3种封装从大到小分别是SOT-23,SOT-323,SOT-523

请教G-S间是内置瞬态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买个晶体管测试仪吧,二十几块钱包邮,物超所值

刀兄刚买的,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装起来玩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9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G-S间是内置瞬态抑制二极管吧?

对,可以防止GS之间电压过高击穿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可以防止GS之间电压过高击穿MOS管

大侠方便提供其它,特别是丝印“B”的型号、简要参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