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顶风作案修个夏普电视机

楼主(2020-02-05):
圈内是烧毁的元件。原装日本夏普46寸电视机,开机绿色指示灯亮三无,已经用十一年了,本着节约为主,能修就行,当初卖来一万多,心疼啊!拆开在说,先查电源板,测得5v,3.3V两组电压,怀疑电源芯片tny264p有问题,小白不专业,网购五个,到手后把板上拆下对比,发觉没坏,又拆了几个电解电容,一个三极管,几个二极管,测量后正常,陷入死局,思考二天,认为电源板是正常的,除了二组电压,其余电压应该是主板起动后才有,立即动手检查别的板子,发现主板上有个黑色贴片有烧焦痕迹(应该是电感),试着找个小电感焊上,无效(焊盘太小),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网购同型二手主板,今天到手立马试下,完美修复,这次维修共计花费142元,汇报完毕,谢谢观看!型号主板面板标志指示灯主板上元件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还是直接换主板来得快···

网友:
主板上贴片电感不容易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主板来得快···

主要不是专业选手,查故障花费不少时间!!!

网友B:
既然有好板子作为对照参考,何不趁手将坏板子修好,然后可以出掉回血?

网友C:
确定就是电容?

网友:
现在还是直接换板子修的快些!

网友:
估计是哪个贴片电容坏了,不是专业人员找故障不好找,还是换整板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就是电容?

应该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好板子作为对照参考,何不趁手将坏板子修好,然后可以出掉回血?

贴片元件焊盘太小∶况且已烧毁一个,不是专业选手焊不好

网友:
朋友家也是这个电视机感觉质量超好.10多年年了天天放一点问题都没有  家里有老人天天都看电视

楼主:
电容应该是黄色或灰色的,黑色的应该是电感,不太懂,那位知道留言告诉下,谢谢!

网友D:
竟然还有板卖,且到手没坏。走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有板卖,且到手没坏。走运了

宝上有,贵的四百多,我买的最便宜108加顺丰到付24。

网友:
我的37寸已经改LED,然后当了。600大洋

网友:
还是换板子快!

楼主:
对,多谢打赏!

网友E:
图片啥手机拍的,太模糊了,为啥是顶风呢?

网友:
感觉不象电感,电源从那大电感出来,有可能是电阻,烧了那应该是有短路,,,左边不是有个相同的吗,对比测,看看下面的小芯片是不是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啥手机拍的,太模糊了,为啥是顶风呢?

在病毒流行之时,去朋友家里维修,算不算风作案?图片是放大时拍的清楚图差点,请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