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成功把万利的ST_LINK _II升级为ST_LINKV2

楼主(2020-02-05):
                                                                                                   成功把万利的ST_LINK _II升级为ST_LINKV2

ST_LIN II,的25脚和27脚连接个15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变成ST_LINK了,也就是大家DIY用的那种图纸(下边上传的有全部的资料和图纸).支持JTAG SWD SWIM(未测试主要是支持STM8)
有了HEX或者是BIN文件,也有了图纸,我先更新固件,然后更改硬件.把下载灯改了,按照图片红色标记的地方割开.

然后飞线连接到30脚,作为下载指示灯.下载的时候闪烁

下面是我改好的

ST-Link Bootloader程序需要用其他 J-link, ST-Link, DAP-Link等给STM32F103CBT6烧入Bootloader程序.J-link可以用J-Flash软件.ST-Link可以用ST官方的 STM32CubeProgrammer 软件, 或者CoFlash, 或者直接ST-Link V2.1复制Bootloader程序然后粘贴进去自动下载.我用Jlink的SWD模式下载的.

固件在这里:

ST-Link 固件更新

上面Bootloader下完后, 就可以用USB连电脑, 安装 ST-LINK utility 软件, 安装完后打开, ST-LINK→Firmware update

Divice Connect → STM32+MSD+VCP → Yes进度条走到头即可.

官方ST-Link驱动百度下载就可以了.66666

网友:
成功把万利的ST_LINK _II升级为ST_LINKV2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要有点动手能力才行哟。

网友:
恭喜恭喜,成功把万利的ST_LINK _II升级为ST_LINKV2

楼主:
以前ST_LINK _II无法下载现在的stm32的下载,所以要改造程ST_LINKV2,才能下载

网友(2021-09-14):
楼主太历害了,我的stlinkII系统老是认不到

网友:
不说一声:“牛逼”,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