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个可能是手机的电路板

楼主(2020-02-05):
正反面

拿个手机电池按在触点上 然后按按键 灯会亮30秒左右

直接插电脑没反应 (按住电池的同时接电脑没试 因为不能一边按住电池 一边操作电脑)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画面通过USB传到电脑上(捡来就没屏幕)

网友A:
自信点,把可能去掉。。。。这个是功能机的,拿来也没有什么用,扔了扔了

网友B:
还是山寨功能机,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信点,把可能去掉。。。。这个是功能机的,拿来也没有什么用,扔了扔了 ...

因为用电池的可以点亮 把画面传到电脑上还能玩玩
实在不行就改U盘

网友:
手机用OKI的主控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电池的可以点亮 把画面传到电脑上还能玩玩
实在不行就改U盘

你想多了!
这种手机就算有闪存,也不过几十M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电池的可以点亮 把画面传到电脑上还能玩玩
实在不行就改U盘

楼主捡手机的时候戴口罩了没

网友:
功能机,可能是小灵通之类的

楼主:
这东西画面能不能通过USB连电脑在电脑上看 因为屏幕已经没了

楼主:
做U盘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N年前的诺基亚

网友:
功能机,连零件都没啥可拆的。

网友:
这怎么看都像是 小灵通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山寨功能机,扔了吧

赞同,山寨机

网友:
就是手机板,不是可能

网友:
这是小灵通手机主板,OKI小灵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画面能不能通过USB连电脑在电脑上看 因为屏幕已经没了

不行呢,除非买个屏幕,不过又有什么用呢
闪存只有几mb,而且可能是集成在cpu里的,不要想了

网友:
面熟,肯定拆过这种的,

网友:
竟然能点亮

楼主:
这电路板的信号部分可能坏了 因为我的路由器没设WIFI密码 开放的 把这个可能是是手机的电路板点亮 路由器设置没有新连接的设备(如果正常的话应该自动连接开放的信号) 蓝牙也搜索不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