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LG F1L 足容性能实测及自制PD18W双向充电宝10000mAh

楼主(2020-02-05):
买了些拆机LG F1L 足容的,出厂时间有点长,内阻在46-52左右,,价格当然便宜,其实我买过一节新的F1L 经过20-30次循环,内阻也到了68毫欧。

F1L 电池规格书:3350mAh,达到3250mAh就算合格
充电电流:0.3C 975mA
放电电流有3个分别是:0.2C  650mAh
                                 0.5C   1625mAh
                                  1.5C  4875mAh

实测电池性能:内阻

电池重量

放电性能实测,数据见下图:看出最佳放电电流在2A左右,非常适合PD18W以下的充电宝,如果用3并电池组,每颗电芯的电流也就1.6A,非常合适

电池的分容数据,分容条件1.6A,2.5V CUT-OFF,一致性还不错作为拆机电池来说

买的充电宝套料

制作过程辅材选择,并联选用0.1*6mm纯镍带,可过7A电流,电极镍带0.15*6镀镍 6A电流,连接线选用22AWG过8A电流

完活效果

放电性能实测,5V 2A放至断电 ,6402AH,对比网上紫米10000mAh相应数据为6420mAh,基本一致,3节拆机电池有这样的性能,知足了

充电宝有2个USBA 一个USBC,一个Mirousbc输入接口
橘色USB口支持以下协议

普通USB支持以下协议

TYPEC 口支持如下协议

实际充电电流,充小米5S 手机

这款充电宝套件的不足,没有苹果的充电输入,mirousb输入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了,充电协议支持相对偏少了

这款充电宝尺寸是99*64*22,与超薄充电宝相比厚度要大,长度是要小的,从贴合性上还是超薄充电宝要好一些

网友A:
麻烦楼主给PM个内阻仪的链接 谢谢

网友B:
一直想问为何测试锂电容量要放到2.5v?网上很多卖家也是放电到2.5或2.7v左右,但是我测过多个手机,3.7v的电池一般充放电范围3.5-4.1v这样,3.85v的锂电也是放到3.6v就自动关机了,如果按照放电到2点几伏的电池容量买,那实际能用到的容量是不是还要打个6  7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给PM个内阻仪的链接 谢谢

在康康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问为何测试锂电容量要放到2.5v?网上很多卖家也是放电到2.5或2.7v左右,但是我测过多个手机,3.7v的 ...

是电池厂商的出厂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问为何测试锂电容量要放到2.5v?网上很多卖家也是放电到2.5或2.7v左右,但是我测过多个手机,3.7v的 ...

可以每次放到2.5V,全容量输出,这会影响寿命,电动汽车电池有一部分电隐藏就是这个道理,通常18650锂电池放电不要低于2.85V

网友:
放了5年的品能移动电源20000前几天充满电5V放出来125000约60瓦时,外壳上标称是62.9WH。再充满耗电约80瓦时

网友C:
套料多少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料多少钱一套?

淘宝价37.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价37.95

太贵了,说说这套料缺点,没有百分比电量显示,外壳不能反复拆装,如果没有商标的话坐火车可能被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说说这套料缺点,没有百分比电量显示,外壳不能反复拆装,如果没有商标的话坐火车可能被没收 ...

有中性商标,电池可以用500个循坏,没必要拆了,又查了淘宝是27元

网友D:
新手问一下,以前的聚合物锂电充电宝,能改成QC3.0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一下,以前的聚合物锂电充电宝,能改成QC3.0给手机充电?

可以 换个主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换个主板就行

谢谢关注。

已经淘宝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