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掉进闪迪sdcz800的巨坑里了

楼主(2020-02-05):
昨天狗东下单一个cz800,128g的,花了199,今天就到了

一次性包装,挺好

不得不说,颜值真的挺高的,至少我接触过得U盘里面,首屈一指,特别那个滑竿的手感绝门了,我用来解压效很赞

闪迪的产品信息,一如既往地一问三不知

呼吸灯帅啊,平时慢闪,读写时快闪

这速度射速什么鬼,说好的写150呢?

默认exfat

全盘写速稳定在30,含着泪测的,这个数据不用说,都比不过3281,闪存一定是tlc了,貌似连开心模式都没有,真是日了

网友:
随便个NS1081都能吊着打,哪怕是3281读取都有260呢

网友:
这个垃圾,也就比我东芝的好点。

网友A:
确认你的电脑没问题?怎么也就比我渣屎顿强一点

网友B:
可以在另一台电脑试试,品牌的,有标出速度了,应该不会差太多,排除下是不是电脑问题,X东只买自营的,自营没有的就X宝买。X东自营的退换货还是很简单

网友C:
造型丑,4K都没了,退货吧。

网友:
自己做银灿+mlc不好吗?

网友:
造型不少一般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型丑,4K都没了,退货吧。

这个产品已经有年头了,过段时间应该有新品,当缓存盘,下载盘,坏了换新,我就不信下一代产品还这个样,反正终身保修

网友D:
看到这个,我那个25元不到买的32G金士顿写10M我也就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的电脑没问题?怎么也就比我渣屎顿强一点

比金士顿还差,还敢叫U盘么。我的台式机是自己接的pci转usb3的卡,肯定比不过主板自带的,不过就算这个样,也不该这么慢,我买的其他3/0U盘都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我那个25元不到买的32G金士顿写10M我也就忍了。

渣屎顿那大波浪线划的,还好没花钱所以我也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另一台电脑试试,品牌的,有标出速度了,应该不会差太多,排除下是不是电脑问题,X东只买自营的,自 ...

终身质保那必须买自营的,这玩意可不敢上某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金士顿还差,还敢叫U盘么。我的台式机是自己接的pci转usb3的卡,肯定比不过主板自带的,不过就算这个样 ...

原来不是原生的,难怪了。
我前置3.0能跑出2.0还低的的速度。

网友E:
退货啊,还来的及。这就是个普通u盘,不是固态U盘,199的价格真心不合算,一个DIY的2246xt固态U盘,也不到199。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退货啊,还来的及。这就是个普通u盘,不是固态U盘,199的价格真心不合算,一个DIY的2246xt固态U盘,也不到1 ...

固态U盘是CZ880:titter:

网友:
退把,这个真不值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U盘主控,

网友:
闪迪全球联保,不过现在国内要发票了
CZ880的性能其实也不高,至少比转接的要低点
不过买闪迪的都是买售后的吧,闪迪的售后可以说是毫不含糊
国外闪迪出名的原因就是售后而不是品质

网友:
800是U盘主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