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笔管做个USB小台灯

楼主(2020-02-05):
【一、材料准备】
1、主材
中性笔1支(最好带有空笔芯)

贴片LED灯条1根(有三片即可)

USB线一根(主要用2根电源线)
2、辅材
电烙铁、热熔胶枪、细导线若干
【二、主材加工】
1、笔管——灯头
笔管自尾端截取约3.5~4cm长一段,断口磨平,自带的尾端黑塞子边缘磨齐,孔稍扩大一点

2、贴片LED灯珠2~3片——光源
LED灯条自焊点一端留2片然后剪断,如图,有焊点一端为负极,用USB线带电探测灯条有一侧为正极,用刀片轻轻刮去覆膜漏出金属段,正负极分别焊上导线(红正黑负)

注意:为了好固定以及穿灯座方便,两极导线别上一点热熔胶

3、USB线——灯座
本人原有一段可弯曲的金属USB线,灯座省了不少事。只需截一段空笔芯头部,别忘了黑塞子哦,固定好原有两级导线(还是需要热熔胶滴*_*)。

没有这样的弯管USB线,可考虑能固定灯头的就行,比如,啫喱水、花露水等的塑料瓶子。。。。。。
【三、组装】
1、做好的光源和灯头分别焊接,导线预留长度刚好能完全装在笔管里

2、建议用5V-500mA充电器

3、当然,默认是电脑键盘小台灯

网友A:
谢谢分享,玩的开心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玩的开心哈哈

我的小台灯……
屏幕灯条,34063升压恒流驱动
其实我还有很多背光灯条,有没有人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台灯……
屏幕灯条,34063升压恒流驱动
其实我还有很多背光灯条,有没有人要

之前拆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也得到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也得到灯条

灯条蛮有用的哈,差点扔了,论坛里看到有人拿吹风机拆卸灯片,于是。。。。。。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台灯……
屏幕灯条,34063升压恒流驱动
其实我还有很多背光灯条,有没有人要

给个34063升压恒流驱动电路图看看谢了

网友C:
好看  支持下   目前用不到,之前几块钱一片撸了好几片usb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  支持下   目前用不到,之前几块钱一片撸了好几片usbLED灯

废物利用一下,可以DIY各种装饰小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