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剃须刀清洁保养(图片清爽)PHILIPS HQ42

楼主(2020-02-05):
2003年买的剃须刀,现在看依然不过时。挺好拆的,机身就一个螺丝,很轻松就能拆散。珠海生产,零部件严丝合缝模具质量很好,润滑脂也还OK,典型的中国制造。这活我们现在应该看不上了,大概都越南制造了吧……
废话少说,零件如下,清洁完打些润滑油收工

网友:
这家伙自备电池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吃灰多年了,没手动的好用。

网友B:
不管咋地还有一块电路板,现在出的就是一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吃灰多年了,没手动的好用。

和手动的最大区别是手动刮胡是加润滑剂(洗面奶,剃须液),这种不防水的只能干刮。公平比较是都用干刮,手动的几乎没有人干刮,体验太差。电动的,也要加润滑剂,区别也是类似手动干刮和加润滑剂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咋地还有一块电路板,现在出的就是一个电机

现在出的里面没有线,直接是几片铜皮走的,

网友:
我的感受:一点 不比高档的使用感受差,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是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手动的最大区别是手动刮胡是加润滑剂(洗面奶,剃须液),这种不防水的只能干刮。公平比较是都用干刮, ...

你恰恰说反了,我用手动剃须刀一直都是干刮,涂剃须膏太浪费时间。
吉列新的剃须刀干刮都非常快的,一般几秒内我就刮完了。电动的30秒都刮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