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整流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20-02-05):
昨晚我弄了个整流滤波,输入电流是双12v交流,两组,然后我用了一组,弄了个桥式整流,1n4007二极管,电容是25v2200uf的,然后接好后,空载了一会儿。电容炸了,啥原因???

网友:
万用表呢?没个实测数据也就算了,最起码也上个实物高清大图吧?

网友:
12V×2×√2
你算一下

网友:
输出脚搞错了。。

网友:
然后呢,0线不接,直接接了24V.......

楼主:
变压器是两组,一正一负一组!

网友:
肯定是电容的正极接桥的总正极了吧
传说中的总正歌舞团的吗

网友:
可能性很多,一个是抽头弄错了接的是ac24,还有可能是电容接反了

网友:
要么电容接了交流电,要么整流桥接了交流24v

网友A:
个人猜测一下。
1,电路没搞对,二极管接反或是电容器接反了。没有照片不好判断,猜测而已。
2,电容器质量问题。因为阁下没有提供任何测量数据,这个可能性仅限于电路正确且变压器电压正常(12V)的情况下。我手上有不少新电容但是由于买来之后存放时间太长了(估计有十年或以上),耐压范围内也能爆。还有不上电也能爆的类型。由于我的旧电路板和购买的电容器不在少数,时不时能听到电容爆的声音。
3,变压器不清楚是哪种结构,楼主描述不清楚。如果是三线12~0~12的结构,则有可能如楼上朋友所说,接到12*2了。如果是独立两个12V的绕组则不存在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两组,一正一负一组!

这变压器有正负极的???

网友:
电容爆了,有几种可能。一是你接成24V整流了,另外一个是你整流桥极性弄错了,三是电容质量不佳。。。。。。。

网友:
应该是接交流24伏啦(中评)电容过压当然也可能是电容接反极(差评)

网友:
肯定走不出以上朋友的分析范围!

网友:
大家都说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你12v的空载电压都不知道多少v,铜包铝线的吧,估计开路电压都将近20v了吧,带载才12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一下。
1,电路没搞对,二极管接反或是电容器接反了。没有照片不好判断,猜测而已。
2,电容器质量 ...

据我猜测,无外乎下列三种玩法,当然还有没想到的,欢迎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我猜测,无外乎下列三种玩法,当然还有没想到的,欢迎补充

我咋就没想到电容直接接到AC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就没想到电容直接接到AC去呢。

呵呵哈哈哈,那肯定是工作比较严谨,没这么干过,嘿嘿嘿

网友:
我家里市电241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