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聊在家拆一个一开五孔插座

楼主(2020-02-05):
想做一个灯泡大法插座,在家找到一个一开五孔插座。拆开准备接线,看到少一个接线柱。还以为那个接线柱掉了,准备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

开关结构

内部铜片部件

这种插座开关和供电插孔不用单独接线供电,内部通过铜片直接相连。下面这种插座需要单独接根线连通开关和插座的火线。开关和插孔可以分离出来单独接线。

接线需要三根线,一根零线接在零线触点N处,一根火线接在火线触点L处给插孔供电,另一根火线接开关的火线触点L1处,控制用电器的火线通断。
最后来张全家福。

网友A:
开来都快闲出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来都快闲出毛病了

回来没想到能在家待这么久

网友B:
这种插座开关一体的。
这个开关是有些是控制五孔插座,有些又是控制照明灯的。
尤其去买的时候,老板搞不清楚,又不能拆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座开关一体的。
这个开关是有些是控制五孔插座,有些又是控制照明灯的。
尤其去买的时候,老板搞不清 ...

这种可以控制插座,也可以控制灯,看你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