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千万别买这种电动工具保护板

楼主(2020-02-05):
昨天俺的虾牌充电钻 电池过载了  用的电池是力神2000mah 10C 动力电池 4串2并 组成16V电池
因为用40mm的开孔器 在18mm大芯板开孔 开到一半的时候 电池就出问题了

原因就是这个所谓的40A放电保护板(实际放电可能只有7-8A)从而过载炸管了
这种保护板非常垃圾 虚标参数 还说有均衡充电功能 (其实是废物功能 )
而且过流没有任何保护 直接就短路炸管
奉劝新手们如果给电动工具diy电池 千万别买这种样子的保护板 必须买电动工具专用的那种

如果选购电动工具专用保护板 一般保护板MOS管有两个以上才能用
3个就更不错了 4个就很少见 价钱也贵一点
还有另一种的是3个MOS管的 不过体积大一点的 那种也不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自用的放电直通, 充电的加平衡板.  经常用到电池电量不足有明显的感觉.

网友:
这么多mos,还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自用的放电直通, 充电的加平衡板.  经常用到电池电量不足有明显的感觉. ...

串一个汽车保险丝插片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只是有MOS管质量差炸了而已,过流不至于,看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这做工应该不至于吧 是不是个别

网友:
管子质量差而已,一般都用的d472,你这用的aod514,直接换7843进口的,上下各两个就够了

网友:
10个MOS全挂了?

网友:
保护板有好几种规格,还分电机类和普通的,电机类的不能短路,响应时间比普通的长点,因为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很大,会造成普通类的保护板误动作,普通保护板短路是立马保护,电机类的则会有一个延时动作。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电机类的话短路炸管那很正常

网友B:
开孔器我手电钻都挂,你用充电瞎牌

网友:
那种保护板怎么可能持续40电流呢,不过我都是换成40H120k,有空位的并多个AOD514
PD最大耗散功率:50WID最大漏源电流:46AV(BR)DSS漏源击穿电压:30VRDS(ON)Ω内阻:0.0059ΩVRDS(ON)ld通态电流:20AVRDS(ON)栅极电压:10VVGS(th)V开启电压:1.6~2.4VVGS(th)ld(μA)开启电流:250μA10个管20A电流没问题,应该是坏的管质量问题

网友C:
开孔器需要用大扭力的钻 虾牌就算了 不是调速开关炸就是保护板炸 开木头孔阻力还是挺大的 换个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孔器需要用大扭力的钻 虾牌就算了 不是调速开关炸就是保护板炸 开木头孔阻力还是挺大的 换个钻吧 ...

非常肯定的跟你说,国产有刷就能开18MM孔没问题,那些不行是电池不给力,国产其实用好点的电池质量也是可以的,参考大艺,国产公模,只是用好点的电池,价格卖几倍,还有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器我手电钻都挂,你用充电瞎牌

闲着没事做 压榨一下虾牌的极限 电压提升到16V 力气大了不少
虾牌最大极限是18MM厚度板材 40mm的孔了 再大就堵转了

应该用18V无刷的才够力

网友:
开这么大的孔,我都是上交流电钻。。。。。平时也用交流电钻的多。小活、轻活才用充电钻。。。。。。。

网友:
LZ你的结论前后矛盾了,前面说功率管要两个以上,你的这块已经10个管了。管子不合格,而且是严重不合格。或者就是散热严重不合格。这种封装的管子,很多一个就可以流50A以上的持续电流,5mOhm的内阻,当然需要12.5W散热。16V,如果能有50A电流,就是900瓦的功率,啥孔都应该可以应付。

网友:
D514是 46A的持续电流,5.9mOhm的内阻。10个5并两串放一起,应该可以过230A的电流,2.36mOhm的内阻。过40A电流发热是3.8瓦。短时间使用温升不大的。如果烧坏了,可能是其中的几个原本就是坏的,不导通,而且单个管子也是虚标的,不然没道理会坏。

网友:
怀疑保护板没坏,而是有一组电池坏了,应该检查一下电池才好,这种两并的电池,有时候一节电池坏了,还能用,但遇到工作电流太大的时候,另一节好的电池会吃不消,也会坏掉。这种情况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自用的放电直通, 充电的加平衡板,加电量显示器。

网友:
用虾来干这活不合适,这个活太吃功率了,纯属没事找事,不出问题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