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吸合不灵的品益AL-06(10A)定时插座

楼主(2020-02-05):
小厨宝偶见不通电,钻到橱柜下面看定时插座指示灯是亮的,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是定时插座继电器吸合不灵。

早几年家里买了一堆定时插座,有一个金科德定时插座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也买了一堆替换电容回来,时刻准备着换。
打开,布置比之前那个金科德利索,空间利用得比较合理。

这回直接换下。测量拆下的电容,标0.27,实际只有0.16。

换上存货的0.22电容,继电器吸合声音清脆。

网友:
性价比高的产品。

网友:
换容量高一点的能用的久点

网友A:
看到阻容降压我就难受,好想改成开关电源啊

网友B:
按钮被啃了?

网友C:
阻容降压供电,220V工频交流电全波整流下,1UF大致能提供60mA工作电流,0.27UF约为16mA。容量降为0.16UF后,只能提供小于10mA电流,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不足以继电器正常吸合工作。所以显示正常,吸合工作不正常。

网友:
小强什么都能吃,估计是小强干的活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的容量降低引起的,还会造成电池电量不够。

网友:
阻容降压要想稳定使用,还是换日系的电容吧,法拉的电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被啃了?

橱柜下环境潮湿,小强很猖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阻容降压我就难受,好想改成开关电源啊

有成功案例可供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供电,220V工频交流电全波整流下,1UF大致能提供60mA工作电流,0.27UF约为16mA。容量降为0.16UF后 ...

多谢理论解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供电,220V工频交流电全波整流下,1UF大致能提供60mA工作电流,0.27UF约为16mA。容量降为0.16UF后 ...

因为里面有电池,显示跟电容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