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的口罩杀菌灯

楼主(2020-02-05):
以前做的绿油固化灯,改造了一下,用于口罩杀菌,口罩买不到只用重复使用了

网友A:
360nm段的LED不行的, 要250nm的UV才有效.

网友:
重点是这个效果如何?有点!!!!!

网友:
创意值得一学!但效果感觉让人有点不太放心?!

网友:
是不是口罩上太多大肠杆菌才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nm段的LED不行的, 要250nm的UV才有效.

聊胜于无,时间开长些

网友:
波长不对,没作用

网友:
大家都缺口罩……

楼主:
百度上查到的,确实手里的LED是400nm左右的,
UV是英文Ultraviolet的缩写,即紫外线.紫外线(UV)是不可见光,是可见紫色光以外的一段电磁辐射,波长在10~400nm的范围.通常按其性质的不同又细为以下几段:
紫外线高压汞灯(uv灯)
紫外线高压汞灯(uv灯)
a真空紫外线(VUV),波长为10--200nm
b短波紫外线(UVC),波长为200--280nm,该波段可以进行杀菌消毒
紫外线光谱
c中波紫外线(UVB),波长为290--320nm
d长波紫外线(UVA),波长为320--400nm,可以用于光固化晒版
紫外线(UV)用于工业生产,国际上一般使用的是长波UV(UVA)。
注:nm即纳米

但对于灯来说,发射光谱是一个频段,在400nm部分居多,而在250nm这一段功率很低,就像紫外灯肉眼能看到紫光一样,
250nm灯5分钟能消毒99%,我们就开个5小时,应该有一定效果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查到的,确实手里的LED是400nm左右的,
UV是英文Ultraviolet的缩写,即紫外线.紫外线(UV)是不可见 ...

有道理,照了总归是有效果的

网友:
波长不用考虑,如你所说包含一个很宽的光谱范围,但是你这个灯看着功率就不大,这个才是主要问题,我用的36w的固化灯,里面4颗灯管的,离的很近照久点才有点效果~

楼主:
查了一下淘宝,有三种
1,杀菌紫光灯管很贵,且要驱动电路,医用的杀菌电器好像对被征用了,
2,简单的有一款灯泡形式的,用于牙刷杀菌,但需要交流电和配套的阻容管降压,也麻烦
3,紫外线led,只要供直流就行,卖家可提供焊接铝基板的套件,关键是现在可以发货,定了两只试试

提醒大家,这种千万不要照射人,对人体有损伤,波长越短损伤越大,

网友:
折腾这个,我觉得还不如淘个臭氧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C:
刚看了一篇文章,紫外线会造成口罩涂层老化迅速剥落失效,所以不要多次循环使用。目前看网友测试60度-80度的温度对口罩基本无害,我家消毒柜是80度消毒的,我打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篇文章,紫外线会造成口罩涂层老化迅速剥落失效,所以不要多次循环使用。目前看网友测试60度-80度 ...

确实有老化可能

网友:
有个不解的问题。这种紫外线灯,主要是UVA,与紫外杀菌灯不同,理论上没有杀菌作用。但太阳光紫外线波长也集中在UVA,为什么说阳光紫外线可以杀菌?是不是时间长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照了总归是有效果的

请问  没有荧光粉的灯管发光是在哪一段消毒新效果怎样?

网友:
直接放开水里煮5-10分钟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然后晾干,有条件蒸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没有荧光粉的灯管发光是在哪一段消毒新效果怎样?

TUV-消毒灯是低压汞蒸汽放电灯,有管状的玻璃外壳,发射短波紫外辐射,其值为253.7nm(UV-C),有杀菌的作用。玻璃把会产生臭氧的波长为185nm的辐射过滤掉。管壁内的保护涂层可以防止UV-C辐射的衰减(长寿命灯)。

网友:
这么简单的消毒方法工厂都不会用是不是很傻啊?
LZ应该先了解一下工厂是用什么消毒方法给口罩消毒的?
一次性口罩就是一次性的,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误导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不要等到自己被感染在后悔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