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荣耀pro2频繁掉线,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0-02-05):
JD自营买的荣耀pro2路由器,网线都是绿联成品六类线,tp-link用着一直稳定不掉线只是偶尔卡顿,换成这个荣耀后,基本十几分钟掉线一次,然后自动恢复,升级固件,恢复出厂都试了,还是如此。
300元以内,家用求稳定,不折腾,大神们给指个明路吧,多谢了

网友:
退货,买华硕。

网友A:
是不是光猫的设置和路由器的设置冲突啊    把路由器的设置改成172.168.1.1
试试,换一个网段试试,WAN  设置成静态IP,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升级固件了,我也是一周前京东259刚入的Pro2,我做了功课,没敢升级(官方论坛上面一堆对新固件的吐槽),默认9.0.3.7固件,稳定倒还好,虽然也后悔,一直犹豫该不该退了换华硕之类的,但终究还是没退,因为华硕ACRH17涨了一点价要400出头,Dlink 882全网都没货。过几天要升级光纤了,嫌麻烦,没退。
你既然不稳定,就退吧,JD7天内无理由可退。

网友B:
必须吐槽一下这个Pro2的缺点:

1、1200M,真的过时了,至少1900M起吧,白瞎了这四核CPU。
2、必须用无线终端做初始化配置,有线连不上192.168.3.1。
3、必须把自动识别WAN口功能关闭,否则有线不通。
4、固件功能简单的要死,除了必要的基础功能,其他啥都没有,连退出USB存储,也只能用手机APP执行。
5、固件不开放下载,用户无法选择,只能一级一级往上上,且不能回退。很多人升级到10.x固件后悔的要死。
6、双WAN功能积累,一个客户端只能指定一个出口,不能均衡负载(虽然我暂时用不到这个功能)
7、没有批量端口映射功能,只能一个一个映射,且不能超过32个(这个跟BT下载有关,很重要)
8、没有自动重启功能
9、到现在“华为智能家居APP”都没添加成功过Pro2,全部失败,后来用了HiLink,总算添加成功了,但是不少功能没有,不能查看CPU和内存占有率什么的。

网友:
家用路由 菊花是半路出家,所以我一般不碰这些半路出家的货 说不定普联百十块的货都稳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光猫的设置和路由器的设置冲突啊    把路由器的设置改成172.168.1.1
试试,换一个网段试试,WAN  设 ...

多谢了,这个我也试过了,稳定一会后,还是亮红灯短线,折腾一天已经申请退货了

网友:
我大致把我的配置跟你说说:

关闭双频优选,5G为主,2.4G为辅
关闭自动升级、IPv6、紧急升级、智能推送
开启DHCP、uPNP、智联
固定WAN口关闭USB3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吐槽一下这个Pro2的缺点:

1、1200M,真的过时了,至少1900M起吧,白瞎了这四核CPU。

多谢科普,学到很多。
300以内的,有推荐吗,我退了重新买

网友:
我前几天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0561&extra=

300元内的没啥推荐了,300-400左右,我只看中了Dlink 882、华硕ACRH17,因为我有一个需求,就是要有USB口,其他你自己看了

网友:
退货吧  一看就是质量问题 要么你网络不好  我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速度比小米PRO快多了

网友:
退了吧,荣耀的路由器好像散热不好,其实三百块内找k2p吧,性价比没有比它好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H3C B5

网友:
DLINK的产品用过就会知道,一样的乱货,早就不如原来的固件和质量了。

网友(2020-04-08):
是华为路由的锅,华为路由一直都不稳定!!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一直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吐槽一下这个Pro2的缺点:

1、1200M,真的过时了,至少1900M起吧,白瞎了这四核CPU。

看来荣耀也坑了,我早年的那个用了4年了,WIFI不稳定了,不过很少出现断网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荣耀也坑了,我早年的那个用了4年了,WIFI不稳定了,不过很少出现断网的情况 ...

我这台Pro2也用了2个月了,每周准时掉一次线,后来发现是电信针对公网IP的强制性掉线重拨,总之是非常之稳定,我所不满的是它功能太少了,其实对于一般家用来讲,它还是很合适的,不用关心路由器的参数,手机不断网就行了。

网友:
华为的不稳定

网友:
我就不懂了,为啥华为的路由器这么差都一大堆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