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ASUS ADP-90CD DB)

楼主(2020-02-05):
华硕(ASUS)笔记本电源适配器ADP-90CD DB的维修

ADP-90CD DB是华硕笔记本A43S的原装电源适配器。交流端三芯插头。

标称输出能力19VDC4.74A。各种认证,应该都是真的,正规厂家,不会开玩笑的。直流端为较通用的5.5/2.5音叉型DC插头。

外壳超声波焊接,垫厚书本锤子反复敲击接缝处无损开壳,铝制内壳略有变形,好在应该没伤到内部。
开壳后最外面一层铝制内壳(屏蔽)卡扣已经脱开(砸的),但与内层有胶粘接,壁纸刀插入切开胶后分离第一层屏蔽。
可见已经拆下一层屏蔽的内部还有一层铝制屏蔽。

适配器翻过来,底面也是铝制屏蔽罩。

底壳和上壳的内外面。壳内部注有注塑信息。铭牌在底壳外面粘贴,上壳顶面有一绿色LED指示窗口。

外层屏蔽罩里面,有液体,应该是电解电容的电解液。

底面屏蔽,通过两处铆接焊点焊接在PCB上。

烙铁焊开这两处焊点,拆下底面屏蔽。内部还有一层是黑色塑制的绝缘层。

拆下绝缘层,这才见到PCB。PCB上涂了几处白色胶。胶仍是软的。

到处是电解液。这面基本都是贴片安装的元件。

再翻过来,拆下上面的第二层屏蔽。这面基本都是接插类元件,元件密度不低。

内部液体更多了。黄色胶是防止跌落冲击的固定胶,保护抗加速度弱的器件免于在冲击中脱焊损坏。

粗略地看适配器电路结构是很完整的,该有的都有。

再加上多层的屏蔽,虽然我们不能定量检测电磁性能,但至少说明铭牌上的认证标识不是随便印上的。
图中的两个铝构件是发热元件的散热器。

对了,这就是适配器内部电解液的来源,那个棕色的已经爆开了顶部Y形槽的电解电容。

这是发热元件的铝散热器。

拆下这个棕色护套的电解电容,参数是120uF/420V。一时没有合适电容替换,暂用这只蓝色的10uF/450V做一下定性验证。

棉签蘸酒精,尽可能处理干净内部到处都是的电解液。晾干。

焊接上临时替代电解电容。上电,指示灯亮起,测输出正常。即使该电容量仅为原来的1/12,笔记本仍可正常工作,并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但因为有另一只其它品牌,参数相近且闲置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以给这台华硕笔记本用,所以这个原配的适配器就暂时休息了。

记下电容的参数和尺寸(尺寸在这种紧凑型产品里也是一个重要参数),等待合适的时机......

............4年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块料板出现在面前......(玩笑了,别当真,但确是4年后)

翻找并重新拆开尘封已久的华硕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推测这块料板应该是电动车之类的充电器上的一角。电容是120uF/400V的。

拆下替代电容。因为安装方式的不同,料板上这只电容引脚较短,需要用其它元件引脚做延长才能焊到PCB上。

处理好略有变形的各层屏蔽,重新组装。
因为是自己用,所以外壳就不想粘接了。在经营运动自行车的朋友那里要一个
报废的自行车内胎,截取约10mm宽两段,套在外壳上即可。这样做的好处是随时可以拆开。(现在自行车内胎的规格有很多种,粗细薄厚各不同,很适合做这类电源外壳的非粘接固定)

想借鉴的朋友可以选不同直径的内胎或用不同的宽度来适应不同尺寸的电源来调整松紧程度。

好了,原配归位,小三可以靠边了。

网友:
开盖好手艺;日系电解电容长期在高温下使用一样爆浆

网友:
怀疑换这个电解上去能用多久,,坏的那个不超压木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种电源拆卸麻烦。

网友:
这种小体积大容量的高压电容真不好找。

网友:
适配器电路结构是很完整的,该有的都有。再加上多层的屏蔽,虽然我们不能定量检测电磁性能,但至少说明铭牌上的认证标识不是随便印上的。

网友:
这种漏液的板子最好水洗测底晾干!

网友:
高手,一般普通人电源坏了,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见过电解漏液蔓延印制板烧坏一大片集成电路,三极管等的,没有修的心情

网友:
个人表示喜欢用这个透明胶绑上 俗称透明胶大法

网友(2020-04-16):
外壳不固定总觉得不放心啊

网友(2023-08-19):
楼主能不能看一下背面那个d3贴片大功率整流二极管是什么丝印,我的是mur 460

网友:
日化电容也难逃恶运

网友:
这样看来是温度高,造成电容液体膨胀而形成的故障。

网友:
这得记多大的仇呀,4年还惦记着,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老帖子又翻出来了,楼主的这个电源如果用的话,估计又坏了
看板子风格,像是台达代工的
楼主更换主电解后,有没有测电容两端的电压
远超400v吧,楼主没找到电解损坏的主要原因
以前联想电源批量出现这个问题,你搜搜以前的帖子

网友(2023-09-20):
华硕的也就这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