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 给只有SM2242长度固态固定桩的主机装2260固态

楼主(2020-02-05):
看图,就不多说了!做了3个才勉强符合要求。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板,这么小

网友:
这成本不小了

网友:
我的msata盘就32G,卖家好说话,10元一个,买了两,可惜联想一体机不能用msata,不然启动速度肯定飞快

网友:
合适的套管,合适的螺丝,一片两端有孔的铁片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发热不严重的话,热熔胶就行啦,任意长度

网友C:
不一定非要金属或者是塑料支架,找一个合适的松木也是比较容易固定到机箱里,不过你这个有合适的塑料件,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要金属或者是塑料支架,找一个合适的松木也是比较容易固定到机箱里,不过你这个有合适的塑料件,也 ...

没有合适的。自己用PVC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不严重的话,热熔胶就行啦,任意长度

这个TOSHIBA 19nm的MLC,连续写的时候整盘可以到120摄氏度,我就怕这个PVC都要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OSHIBA 19nm的MLC,连续写的时候整盘可以到120摄氏度,我就怕这个PVC都要变形。 ...

那就用704呗,清理也容易,还防震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板,这么小

同问,这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