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家坐月子的日子——拆一只小火牛,折腾一只可控硅调...

楼主(2020-02-06):
标题:『饥又寒解牛』在家坐月子的日子——拆一只小火牛,折腾一只可控硅调压器。。。。。。。

1、这次瘟疫,全国人民都受苦了,只能宅在家里了。春节回了老家,老母亲说一个电锅只有开和关两个档位,炖粥时火候太大,很不方便。本想在马云家败一只回来的,但这次瘟疫,全部被打乱了。在垃圾堆里找出一只交流电源适配器,内部空间足够大。一块什么设备上的板子?上面有一只BTA16的双向可控硅。一只以前在工地上更换下来的墙插。

2、随手画了一张原理图。这些东东,手上都有备件。

3、根据电源适配器和插座大小,在上面比划下。

4、这电源适配器,里面只有一只小铁牛。适配器插脚是铜质的,保证大电流通过。

5、一只铝质插头,本来扔进垃圾桶的,但还是在垃圾堆里找了出来。用防火打火机加热插头金属片,就方便的的把打好孔了。

7、用什锦锉加大孔洞,顺便做倒角。

8、这插座材质还是不错的,铜片厚实。

9、马马虎虎,还能凑合。。。。。。

10、继续开孔。。。。。。

11、接好引线,用热熔胶枪固定插座。

12、这散热片刚好与盒子两条定位槽吻合,用螺丝固定好散热片。

13、找出电阻、电容和双向触发管。

14、焊接中。。。。。虽然我是在工地搬砖的,但对搭棚的事一点不熟悉。。。。。

15、成品出来了。。。。。。

16、先用一只白炽灯泡试试。能调到灯泡微亮,此时功率6.3瓦。

17、再调大些,此时功率9.4瓦。

18、继续调大。。。。。

19、调到最大时的功率为41.6瓦。

20、一只热得快。当时败这东东时,只有两种规格选择,一种是这个2300瓦的,一只是3000瓦的。2300瓦的要15元,3000瓦的13元。感觉2300瓦的功率够用了。

21、把它泡到水里。。。。。

22、调压器能调到最小的功率为30.8瓦。

23、慢慢调高功率。。。。。

24、调到最大位置,功率1461瓦。怎么回事??腿张得不够开??心想,可能要更改阻容参数,减小电阻值或者电容容量了。

25、转念一想,不通过调压器直接通电,看看功率是多少。天啊,不测不知道,一测一大跳!!这货的功率只有1512瓦!!想当初,买3000瓦的就好了,还能省2大洋。。。。

坛友们,好好在家休息,安全渡过这次瘟疫。。。。。。。

网友:
电源盒上的五孔打得很销魂

网友:
热得快这东西可以直接泡水里?

网友:
赶上沙发呵呵,虚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全统美德,姑娘的年龄都可以虚标这个算什么

网友:
成功捕获夜猫子一只,嘿嘿。。。

网友:
都是夜猫子路过

网友A:
楼主这个热得快可以泡水里使用吗?
220伏接线处有防水处理?

网友:
假期撸了好多根锉刀,想想快递放风后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热得快可以泡水里使用吗?
220伏接线处有防水处理?

看来这位没住过寝室。竟然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这叫随手画出来。。我要啥时才能到温总综合水平哎。。

网友:
牛x,造福家人。
桌面够乱,不过恐怕不能收拾,否则东西会找不到了

网友:
我是来看老温一测一大跳的

网友:
变压器外壳利用的很奇妙~

网友:
散热器估计小了,温总最好测一下大功率输出时的温度

网友:
虛标对用电安全

网友:
围观温总自慰后又坐月子???

网友:
个人觉得,老年人使用的电器,旋钮的不如按键的好用。

网友:
温总过年大动作,孝心杰作

网友:
散热可能不够,加装一个电压表在输出上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