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AKKU安酷无刷双速锂电钻AK701(3.6V)完全?拆解

楼主(2020-02-06):
大家看看这个锂电钻179(用了双十二200减20券)值不值?
反向拧出夹头中间螺丝,拧出夹头,拧出露出的3颗螺丝,翘出紧配插入的扳机,拆掉露出的螺丝,再撬开电池仓里面的两个卡扣即可无损拆解
不知是不是拧夹头中间那个很紧的螺丝的时候需要切换到低速挡,可能把换挡移动那个尼龙齿轮环给拧坏了,现在经常高速档没力

坛友拆箱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3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8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27

网友A:
有人说这个不是无刷的,明明是无刷电机啊

网友B:
谢谢分享。。。。控制板很复杂。。。。。。

网友C: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哦,就是油乎乎的,我肯定是拆了装不回去的那个哈哈

网友:
不值!

扭力调节也没有,垃圾。

网友D:
做工不错,无刷有霍尔,3.6v干不了体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这个不是无刷的,明明是无刷电机啊

夜晚启停没看到火花就知道是无刷了,另外从散热口也能看出线圈是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控制板很复杂。。。。。。

熟悉了就还好,就两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哦,就是油乎乎的,我肯定是拆了装不回去的那个哈哈

就变速箱里面有油

网友:
跟品牌货比价格很低,就是使用了尼龙齿轮,这个扭矩尼龙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无刷有霍尔,3.6v干不了体力活~

其实我更喜欢无霍尔的,如果能达到同样使用体验

网友:
验证了是无刷电机,179的价格。外观颜值比较一般。

网友:
等有扭力调节再买吧

网友:
3.6伏无刷电机好评,不知道调速线性怎么样

网友E:
这配色看着像工程样机!换设计师吧!

网友:
这尼龙和金属件混搭的齿轮箱是个什么设计理念?

网友:
可惜没机械扭力离合器,拧紧螺丝不行的,只能松螺丝。用着不爽。没有机械离合器的都不适合拧螺丝,因为螺丝要停止,还要克服电机高速旋转的惯性。这个不是电子刹车能够及时克服的,电子扭矩控制感觉到有阻力就已经太晚。没有电子刹车的就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配色看着像工程样机!换设计师吧!

这个应该是原色,看电池仓里面是一样的,为了节省成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这个不是无刷的,明明是无刷电机啊

说不是无刷电机的人,是什么都不懂,随便说说而已。

网友:
看细节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