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时兴起,拆了个e道航导航仪,顺便咨询怎么增加AV IN功能?

楼主(2020-02-06):
这几天一直琢磨怎么弄个小液晶屏,今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两个E道航的导航仪呢。都是5寸屏的。先不说是不是浪费资源。先拆开看看。壳子上标着的AV IN口,但是实际上是封堵着的,不能用的。我就好奇,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今天就打开看看究竟。看看里面电路是否可以真正加上这个AV IN功能。希望前辈和高手给予指教!多谢。图片在下面,上面有注明。如果电路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我就死心了。还是去买个4.3寸小显示器得了。

网友:
加了功能,很会动脑筋!!!

网友A:
看着有希望,但是不知道软件支持不支持,既然有那口位置,最好能找到个一样的插座按上去试试,再给把缺少的RC补上,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B:
设计了焊盘应该是可以的,找一个插座焊接上去试一下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希望,但是不知道软件支持不支持,既然有那口位置,最好能找到个一样的插座按上去试试,再给把缺少的 ...

软件上好像没有看到有视频输入这个菜单。RC是莲花头?一样的插座好办,把旁边的那个耳机输出插座拆下来就行。

网友C:
别想了,还有别的芯片没有装,还需要固件支持,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还有别的芯片没有装,还需要固件支持,无解

恩恩。明白了。先天就是不具备AV IN的功能。芯片如果没有,那就安心了。多谢BENLI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上好像没有看到有视频输入这个菜单。RC是莲花头?一样的插座好办,把旁边的那个耳机输出插座拆下来就 ...

挪过去插座,补齐了旁边的RC元件试试看

网友:
插座补起来试试

网友:
别想了,都没有芯片支持。

网友:
也不一定  这种导航很多是可以av in的  给倒车摄像头准备的  看看大系列里面有没有支持这个功能的  有的话刷一下固件呗

网友D:
我有个7寸小显示器,带vga和av输入,你要的话便宜处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了焊盘应该是可以的,找一个插座焊接上去试一下不就得了。

我跟你想法一样,既然有焊盘,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你想法一样,既然有焊盘,为什么不能用?

厂家不可能只省去一个插座,相应的电路元件也没有焊接,固件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7寸小显示器,带vga和av输入,你要的话便宜处理给你

啥样子的呢?可以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9--12V电压输入,1024*600分辨率

网友E:
板子是全功能的,为降低成本,适应不同消费者,省掉了部分功能,板子上这个部分是没焊零件的。很多电器都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全功能的,为降低成本,适应不同消费者,省掉了部分功能,板子上这个部分是没焊零件的。很多电器都这 ...

板子上哪部分是没有焊零件的?省掉了啥功能?价格多少?

网友F:
先补好那个RC原件和插头,输入AV信号试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了呢,因为有一些导航是自动的,输入视频信号以后自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补好那个RC原件和插头,输入AV信号试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了呢,因为有一些导航是自动的,输入视频信号以后 ...

RC是啥东西?在哪来呢?我没有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