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维修,非数据恢复,维修坏道盘或电路板损坏

楼主(2020-02-06):
淘宝交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CI3i2f&id=547551968867

非数据恢复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不是盘修好了,数据就保留下来,绝对不存在这种可能!!!
数据恢复也不是几十块钱的事!!!

待修盘一般是坏道盘,不认盘,无敲盘,无异响,

如果敲盘或者异响,就没有维修价值,也不可能修的好

或电路板损坏(一般是通电电机不转),电路板更换的板费用另算

维修价格:

台式机3.5寸硬盘

1T   : 50.00
2T   : 80.00
3T   : 120.00
4T   : 150.00

笔记本2.5寸硬盘
500G : 60.00
1T   : 80.00

有些盘需要降容才能修好,如果修到降容,按照原容量维修价格计算,低于500G按照500G算,修不好不收费,降容是非常耗时间的,经常跑完才知道有磁头缺陷过高,,砍掉后还要重头再来,如果3,4T的经常要2周或者更久

修好标准为VCR测试无坏道

注意:

         客户邮寄的来回费用由客户承担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

网友A:
支持一下手艺人。不过,不是为了挽救数据,谁犯得上花这笔钱来弄个残品空盘呢,譬如说,我2014年,从银行按监控的手里260买了俩1T的SV35希捷的固件门按当年的行情,130一块不算贵吧?,当时不知道,里边好不容易把日本爱情运动片加洪禹的经典传奇都塞满了,也编辑得掐头去尾差不多了,突然某天机器断续找不到盘,再后来干脆不认了,有点不甘心,但是至今没联系官方索要固件,假设哪天忘死了这事,拿这盘发去当做不认盘的发去修,就算最良心的价,50修好了,来回运费快递也良心点,20,里外已经花了一半多了,结果还是落个空盘,有意思吗?说的可能有些直白,但是事实上确实如此吧?除非大些的盘修修还有价值,二手小硬盘时下的行情已经差不多了,买和修没多大差别

网友B:
老张说的在理,废品站1T盘50元,500G40元,有时还是万小时以下的盘。我现在都不是刚需不买硬盘了。

网友:
新盘的价格修修有啥意义呢?不如做数据恢复来得实在有市场

楼主:
你们想多了,我们主要客户是监控的盘,至于几十块是买不到1T的好盘的,现在垃圾佬比你们专业多了,能修好的都是给我们修,修不好的才几十块卖,至于改时间,几年前都随便改了

网友:
这个价格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手艺人。不过,不是为了挽救数据,谁犯得上花这笔钱来弄个残品空盘呢,譬如说,我2014年,从银行按 ...

赞同,说得比较直,但是贴合实际。

网友:
蛮好的备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张说的在理,废品站1T盘50元,500G40元,有时还是万小时以下的盘。我现在都不是刚需不买硬盘了。 ...

嘿嘿嘿,反正好盘赖盘,咱也就是装个片啥的,存起来也不看,这计划从02年买了第一个理光的二手刻录机就开始了,这几年CDR转存成DVD-R,突然发现刻的盘不靠谱,放一阵就丢一部分,根本不可能保存百年,于是,还是往硬盘里灌吧,编辑掉两头省点地方,也没心思看两头,所以,电视剧电影的都收藏,把一两个G的压缩成264的512KB的保留一份,给档次低的机器放着玩,所谓HD版本留个备份将来有好机器不落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赞同,说得比较直,但是贴合实际。

想从咱们这伙子人手里挣点钱太难了,还是得服务于监控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从咱们这伙子人手里挣点钱太难了,还是得服务于监控行业

哈哈,没错,没看到上面还有50块买iT好盘的嘛

网友D:
intel  oem 3700  掉固件 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错,没看到上面还有50块买iT好盘的嘛

嘿嘿嘿,干什么也不容易,像维护服务器的,但凡硬盘有点瑕疵就赶紧换新了,人家怕出事,绝不敢轻易上有问题的,或者修复的盘,业余玩家,只要盘还有容量,像我这个,带着大量坏道的500Gwd蓝盘我还在门市的机器上,当系统盘成天压缩剪切日本爱动片呢,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至于所谓红黄警告我压根就没看过那个,至于现在,马云家倒腾卖的各种二手盘,估计在你这专业的眼里哪个也能挑出毛病来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要求的性能不同,侧重点不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错,没看到上面还有50块买iT好盘的嘛

嘿嘿嘿,干什么也不容易,像维护服务器的,但凡硬盘有点瑕疵就赶紧换新了,人家怕出事,绝不敢轻易上有问题的,或者修复的盘,业余玩家,只要盘还有容量,像我这个,带着大量坏道的500Gwd蓝盘我还在门市的机器上,当系统盘成天压缩剪切日本爱动片呢,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至于所谓红-黄-警-告我压根就没看过那个,至于现在,马云家倒腾卖的各种二手盘,估计在你这专业的眼里哪个也能挑出毛病来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要求的性能不同,侧重点不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l  oem 3700  掉固件 能修吗?

除了拆芯片换主控没有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