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经典电池款剃须刀HQ30加固电极

楼主(2020-02-06):
用了有20多年的样子,还是很好用,噪音小,使用便捷。就是里面的电极触片固定塑料支架老化开裂了,拆开用环氧树脂加固后再用个十年估计问题不大。不过本人手里还有一电池款飞利浦剃须刀HQ5705,放了也十多年了,再不用恐怕塑料部分也会老化,虽然噪音明显比HQ30要大,但是是可水洗的,开始启用,旧的HQ30挂咸鱼50元包邮出掉了,还挺抢手。

网友:
以前最便宜的款都是双刀头的,现在据说只有高档的才给配双刀头,飞利浦也学坏了

网友A:
我的天呐,这玩意买二手,个人表示接受不了啊

网友:
这个牌子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呐,这玩意买二手,个人表示接受不了啊

这个在网上二手确实卖的挺好。这种个人用品我是不会买别人用过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那你最好也别去理发馆了。从去年底开始现在我都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网上二手确实卖的挺好。这种个人用品我是不会买别人用过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那你最好也别去理发 ...

这玩意现在一个原装刀头+刀网就要65,二手50块买一个原装的剃须刀还是很超值的,用起来比国产的那些强多了,我之前也20几块买过一个二手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一对原装的刀头刀网
https://item.jd.com/41910001727.html

网友B:
会不会新的就是山寨的,用旧了二手卖出去?

网友:
飞利浦低端产品,结构简单,坚固耐用。

网友:
曾经有一个,好久未用电池烂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新的就是山寨的,用旧了二手卖出去?

北京百盛实体店飞利浦专柜买的两百多。假不了,懂的看眼刀头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网上二手确实卖的挺好。这种个人用品我是不会买别人用过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那你最好也别去理发 ...

有道理,店里理发的话其实也存在风险,只能看连锁店的卫生管理和消毒是否严格了,现在随便街边小店剪个头发都要四五十块了,连锁店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主要就是刀头,能换新的就行了!电池也可以换!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看抽时间也试试

网友:
质量确实很好拿

网友:
对这东西一窍不通。。。

网友C:
用了20多年还这么新,用什么清洗的

网友:
因为这个飞利浦刀头是自研磨的  所以可以一直用 我的也用了18年了 没坏 电池5号充电电池

网友:
我还有个一样的,购于02年,现在还在用,杠杠的,

网友:
用了20年都没坏飞利浦的质量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20多年还这么新,用什么清洗的

超声波清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