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7的局域网共享看视屏,为什么那么慢?

楼主(2020-02-06):
在家躲避病毒,把台式机设置了局域网共享,发现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视看视频都比较卡,
分析原因可能L:
A)台式机使用的是无线网卡,是否 由此影响了速度?
B)是否牵扯到手机端的播放器造成的问题?我使用的是KMplaer
C)是否是win系列在局域网共享方面就是速度不快?
请各位指导

网友:
安卓建议用ftp 或者nfs协议 来传输 smb对安卓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无线不行,得有线的,尤其是老的无线网卡。

网友:
A 无线网卡肯定很大影响

网友:
smb v1的问题,强制走smb v2就好了

网友:
建议无线共享用SMB V2协议。

网友:
电脑win7开共享即可,最好是电脑网线接路由器(百兆基本可以,蓝光高清等直接上千兆)
手机2.4g或者5g接路由器

网友:
原来用的winxp系统,共享移动硬盘,视频点播不卡,但换了win7的系统,就要卡了

网友(2020-03-09):
台式机无线网卡,如果是那种USB无线网卡,基本凉凉

楼主:
DELL机内部自带的无线网  不过没看到天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