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绝对位置编码器拆解(SICK DP-Encoder)

楼主(2020-02-06):
(图片)

楼主:
小车定位用的,一个3900元。
这个编码器是坏的,用iba监控看波形抖动。实际定位误差太大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里面还有齿轮箱组件。我零几年图书馆看的绝对编码器,在电机另一端输出轴上,装编码盘和光耦组件,编码盘同心圆格子不同间距。

网友:
带DP通信的肯定比较贵,新款好多都是网络的了

网友:
有个欧姆龙的编码器,拆不开

网友A:
定位误差大原因是什么?可以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误差大原因是什么?可以修好吗?

貌似齿轮带动的类似电位器的东西,好几个。可能是这东西磨损了造成的。
小车运动的才波动,静态时是不波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齿轮带动的类似电位器的东西,好几个。可能是这东西磨损了造成的。
小车运动的才波动,静态时是不波 ...

哦,可能是机械磨损严重了。

网友B:
这个板子还打了三防漆,是IP68级别的吗?以前拆过kubler的编码器,从LSB到MSB都是光电式传感,LSB一个大码盘位宽为12位,其他4位小码盘均为4位位宽,好像整个编码器的输出总共20位,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网友:
SICK东西贵,还是绝对值的。

一般增量见得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还打了三防漆,是IP68级别的吗?以前拆过kubler的编码器,从LSB到MSB都是光电式传感,LSB一个大码 ...

我也不清楚,估计不是ip68级别的。
看密封部位应该达不到ip68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估计不是ip68级别的。
看密封部位应该达不到ip68级别的。

也可能只是防潮用吧这个编码器的做工真心好啊

网友(2024-01-17):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编码器的主控芯片用得是啥呀?能看清不?

网友(2024-06-21):
楼主,拆的还不够彻底,不过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