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全自动洗衣机,失败。

楼主(2020-02-06):
洗衣机牌子不认识。脱水过程时甩干桶旋转有噪声,像地震!波轮旋转时没问题。
故障原因:怀疑轴套水封漏水,旋转时把轴承的润滑油冲没了,干磨了。
研究半天没拆下来波轮,锈蚀了,看不见里边。下边的固定架也拆不下来,螺丝刀拧不动,没有套筒工具。

网友A:
说不定只是没放平衡;
拆都拆了,看看抱簧,,桶的四根吊杆
波轮两边用自攻螺丝拧进小孔,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只是没放平衡;
拆都拆了,看看抱簧,,桶的四根吊杆
波轮两边用自攻螺丝拧进小孔,提出来 ...

是轴的问题,测试了,波轮拆不下来

网友B:
楼主搞套套筒吧,那个离合器都拆不下来的话,基本上没办法修了。

网友C:
以前拆过威力,波轮巨难拆。拆开后,发现是轴皮碗硬化漏水,撸了个新的回来换呗。拆时可以用拉马,装回去没工具助力,空间小无处发力,死活装不回去。

网友:
用拉马比较容易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套套筒吧,那个离合器都拆不下来的话,基本上没办法修了。

后来也拆下来了,就是离合器总成拆不开,没有拉马,在缝隙里加了点机油,没效果,看淘宝离合总成100块左右,疫情期间也没法弄,组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威力,波轮巨难拆。拆开后,发现是轴皮碗硬化漏水,撸了个新的回来换呗。拆时可以用拉马,装回去没 ...

嗯,这个故障也这样,工具不全,不如买整套的总成换

网友:
换整套离合吧。看洗衣机成色还可以

网友:
我原来洗衣机也是甩干的时候要蹦起来了,拆开看是一个挂钩 锈卡住了,上点油就好了。

你这个不是三洋? 苏宁定制的贴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轴的问题,测试了,波轮拆不下来

中间丝拆下之后,波轮不好拆,加水放衣服,开洗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慢慢搞,飞机不是一天就完工的。

网友:
三洋牌洗衣机,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