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cp3421 18位da(大)芯片的测试

楼主(2020-02-06):
,哈哈,da念个大,不知哪位大神发明的
da转换那就是大转换了

自制的板子,这个也不好焊接,很费劲啊,虽然只有6条腿

18位的ad,还要除去一位符号位,只有17位,没法显示
6位半数据的,这是我的计算结果,实际达不到这么多
我感觉比4位半稍微高一些的分辨率,好像到不了5位半
因为2^17=131072,才这几位而已
但是这个芯片还是比较稳定的,输出数据基本不跳动

它的测量范围我忘了,大概是2.048v吧,正负
用来测试一节电池

电池大概就是这个电压

显示或会在这两个数据见波动,因为这连个数据实际上是挨着的

最小分辨率就是15uv,所以2v只能测到100uv这个范围
再往下就有些不连续了,所以说比4位半强一点

这是一个没电的电池

其 测量数据,还是差距较大,不知是谁的原因

网友A:
ADC和DAC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是AD不是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和DAC完全是两码事

哈哈,这你都看出来了,写错了,是ad:titter:

网友B:
我也奇怪呢?为什么DA测电压,不死应该输出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奇怪呢?为什么DA测电压,不死应该输出电压么

哈哈,写错了,常态

网友:
这个老厉害了。我前一段买了个3421,还没驱动呢

网友:
这个芯片输入电阻比万用表小 对小信号测量影响较大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貌似带内部基准,精度高价格又低的芯片不多

网友:
ad和da差的银子可不是一星半点的,DAC更贵一些,不过用两个八位的组成一个十六位的应该可以重要的是便宜

网友C:
MCP3421输出还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P3421输出还挺稳的

你好,鼠年平安!

网友(2020-04-02):
看了半天,这不是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