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转盘不动的微波炉

楼主(2020-02-06):
为了找回 “编辑”这俩字费了牛劲了。
   既然能重新编辑了 先从拆出转盘电机发图吧。其实都已经弄完了补的。其中拆开电机的图片也没有拍。再拍了一堆费铜丝。

下面是装回去的样子

发出来看效果,在手机上发帖子不会玩。
继续吧   转盘电机在里面的样子。

下面是在微波炉加装小变压器图片

钻孔的工具也露个脸吧

接线往回装机壳啥的就不提了。直接试机器

面板挺有科技感的。100%档微波加热总功率
1千多瓦。

拆出的部分铜丝,太细了。没办法找断点再缠回去。就用用粗柒包线代替了。

因为线径大了匝数肯定比原来少了供电压低了。也就的加装变压器降压了。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

帮忙告诉我真样删除掉这个帖子,丢人了文字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告诉我真样删除掉这个帖子,丢人了文字没发出来。

没必要删掉啊,你重新编辑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编辑就是了,

网友B:
我的美的风扇不转是什么故障啊,现在加热几分钟自动断电了

网友:
重新编辑就是了

楼主:
微波炉的转盘不转了

网友:
我家的也转着费劲,不过倒是转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

美的。06年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风扇不转是什么故障啊,现在加热几分钟自动断电了

风扇不转微波管没有风降温过热保护断电停机是正常的。坏风扇自己能拆开线圈找出断点接上再绕过去就修好了。重新从淘宝买个换上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扇不转微波管没有风降温过热保护断电停机是正常的。坏风扇自己能拆开线圈找出断点接上再绕过去就修好了 ...

谢谢,拆开测了,果然是绕线圈焊接处断了,重新焊接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拆开测了,果然是绕线圈焊接处断了,重新焊接好OK了

运气真好好,上次我块拆完了才发现断点。又费了劲扒拉找断在里面的另一头。

网友(2020-03-12):
买过三十元神器 ,也有一台微波炉,故障了,还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