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配合国家,无聊中,拆热水器镁棒

楼主(2020-02-06):
最近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老家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巴不得哪里坏了可以弄弄,可惜没找到坏的。突然想到美的热水器接近十年了,从来没清过淤,检查过镁棒。这不,马上干,弄开,拉出镁棒,放水,这水出来到后面简直就是一股股黄水和渣水,这镁棒这样了?好像还行吧,部分坑洼,但直径还保持了,县里的水好,从几十公里外大相岭引来的山泉,烧水器都基本不见水垢的。
大家看看这镁棒情况是否还能再战五年?

最后把垢刮一刮,继续放进去。打算买一只备用,下次回老家换上。扳手拧感觉比较伤螺帽,直接一起买一个套筒。

网友:
10年了还这样,挺好的!

网友A:
水靓就是不同!都差不多十年了,都没什么水垢!

网友:
我家空气能里面的一直没看,怕拆了装不回去

网友:
一直没敢做

网友B:
和我一样美的的,去年换镁棒在拼多买,买3只镁棒送一个套筒,不够我没选有螺帽

网友:
好吧,确实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一样美的的,去年换镁棒在拼多买,买3只镁棒送一个套筒,不够我没选有螺帽 ...

我也没选螺帽

网友:
我还没拆过,下次试试。

网友:
价格倒不贵还是换一只吧

网友C:
老家的水碱很大 喷头都被堵死几次了!下次空了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家的水碱很大 喷头都被堵死几次了!下次空了区拆开看看!

我们这里好,引的山泉,开水壶烧几年都是没一点垢的,只有这种蓄积性的容器才会有渣。

网友D:
  这个不用换  钢丝刷子 钢丝球  锯条  刮一下腐蚀地方    继续使用  ……

网友:
桂林的山水比较硬,我家用了8年拆出来,镁棒也差不多了,后来海尔50升热水器的密封圈烧烂了,修的时候一起拆出来换的。

网友E:
注意安全,仔细看看上面的挂钩是否牢固,
我有次拧这个螺丝,不好拧,把挂钩弄脱,热水器差点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换  钢丝刷子 钢丝球  锯条  刮一下腐蚀地方    继续使用  ……

嗯,是的,已经放回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安全,仔细看看上面的挂钩是否牢固,
我有次拧这个螺丝,不好拧,把挂钩弄脱,热水器差点掉下来。 ...

对,那个口子不好拧,拧了好久才动,又怕滑丝,所以顺便买了个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靓就是不同!都差不多十年了,都没什么水垢!

还是有些的,从泄流口出来的,流到桶里,还是捞出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