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腾仓F12S光纤熔接机。

楼主(2020-02-06):
外观忘了拍了。电池也忘了拍了。将就下吧,刚出来时1w多,主板都做了防水处理。

网友:
看上去当初的芯片和程序值钱。

网友A:
光纤溶解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看芯片好像挺复杂的啊?这玩意不就是把光纤高温融接起来吗?需要这么复杂的控制电路?

网友:
轴越多越贵用过岛国货50S  60S 接续稳定不用切平整也能SET强行溶。 住友机对切割面要求变态无好感。

网友:
光纤熔接技术主要是用熔纤机将光纤和光纤或光纤和尾纤连接,把光缆中的裸纤和光纤尾纤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而尾纤则有一个单独的光纤头。

网友:
光纤熔接机主要用于光通信中光缆的施工和维护,所以又叫光缆熔接机。一般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弧将两光纤断面熔化的同时用高精度运动机构平缓推进让两根光纤融合成一根,以实现光纤模场的耦合。

网友:
好复杂的内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好像挺复杂的啊?这玩意不就是把光纤高温融接起来吗?需要这么复杂的控制电路? ...

如果能卖个好价钱,他们连i7 1009都可以用上,用途只是检测电池电量。

网友:
电路部分好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溶解的原理是什么

电弧熔化纤芯,就是高温熔接,只是精度温度要求很高

网友:
应该有 视觉识别,运动控制,高压电弧,损耗检测。
再加个 热风 包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好像挺复杂的啊?这玩意不就是把光纤高温融接起来吗?需要这么复杂的控制电路? ...

上面有摄像头的呢,可以自动判断熔接的好不好,自动对齐,基本操作人员就是傻瓜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