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焊盘掉点了用什么修复好?

楼主(2020-02-06):
老手机的WIFI模块焊盘掉点了,用什么修复比较好?点位很近,不知道漆包线会不会太粗?用导电银漆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导电银漆不能焊接。用细铜线加胶水固定。UV胶、绿油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导电银漆不能焊接。用细铜线加胶水固定。UV胶、绿油都可以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导电漆你能刷出比漆包线还细的线?

网友:
看条件吧,用小马达里面的铜丝,配合二合一哥俩好也行!!

网友B:
补焊点视频,可以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焊点视频,可以帮助你

厉害了,发帖真的有收获

网友:
必须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