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怪哉,电脑不能上网或者上网慢,只好写命令行解决

楼主(2020-02-06):
电脑开机后有时根本连不上网,有时要过十分钟可能才上网,不知道为什么,其它电脑同版本系统没这问题。一番摸索后终于找到开电脑100%能立马上网的办法,就是运行如下命令行:
ver|findstr "5\.[0-9]\.[0-9][0-9]*">nul && goto skip
>NUL 2>&1 REG.exe query "HKU\S-1-5-19" || (
    ECHO SET UAC = CreateObject^("Shell.Application"^) > "%TEMP%\Getadmin.vbs"
    ECHO UAC.ShellExecute "%~f0", "%1", "", "runas", 1 >> "%TEMP%\Getadmin.vbs"
    "%TEMP%\Getadmin.vbs"
    DEL /f /q "%TEMP%\Getadmin.vbs" 2>NUL
    Exit /b
)
:skip
@echo OFF
:START
CLS
TASKKILL /F /FI "SERVICES eq Dnscache" /IM svchost.exe
GOTO START
EXI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对我电脑来说,特效药,百试百灵。

网友:
我的电脑也上网慢,现在母鸡都访问不了,手机确可以访问母鸡。不知为啥

网友:
IPv4 的  dns服务器地址出错。我是依靠360上网助手搞定的。

网友:
清DNS缓存?试下ipconfig /flushdns 管用吗

网友:
黑猫白猫能上网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