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双飞燕OP-520NU针光鼠,修微动

楼主(2020-02-06):
拆微动时要轻,避免变形。

网友:
可以先用万能润滑剂,再不行可以按照楼主方法应急修复。

网友:
用了9年了?厉害

网友A:
这款鼠标我也在用,便宜舒适、耐用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鼠标我也在用,便宜舒适、耐用度还行。

同款,便宜,好用,就是外观太l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