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美的微波炉,故障为加热几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20-02-06):
疫情导致在家闲得蛋疼,于是想着微波炉问题具体表现加热几分钟自动断电,过一会儿又自动恢复,想象应该是过热保护,拆开了再运行,发现风扇不转,百度查了下说万用表测风扇供电看有没有18V,有就是风扇坏了,可是我测了没有18V,风扇也不转没有发现有风扇继电器,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这个风扇好像是220V交流的

网友A:
这个风扇是不是交流220V呀

网友B:
220的风扇,有好几个开关控制呢,比如你在门打开的情况下测风扇肯定是没有电压的,还有其他开关比如旋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好像是220V交流的

交流的怎样测好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是不是交流220V呀

有可能啊,那用万用表能测好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的风扇,有好几个开关控制呢,比如你在门打开的情况下测风扇肯定是没有电压的,还有其他开关比如旋钮等 ...

开关门是一个开关还是几个,好复杂

网友C:
看看加热的时候风扇转不转,机械微波炉,不带控制电路板的吧,应该是门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加热的时候风扇转不转,机械微波炉,不带控制电路板的吧,应该是门开关的问题 ...

加热的时候也不转

网友:
单独给风扇供电试一下

网友:
换风扇电机

网友:
拆出来看下型号参数直接供电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电压,肯定是电路问题喽!

网友D:
风扇的铝线氧化断开,风扇不转,温度升高导致磁控管电流过大,高压二极管损毁,继续使用将熔断高压保险丝。
你这微波炉自己买零配件修20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的怎样测好坏啊

测阻抗。

不过微波炉结构比较复杂,并且电压也高,带电操作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铝线氧化断开,风扇不转,温度升高导致磁控管电流过大,高压二极管损毁,继续使用将熔断高压保险丝。 ...

如果是高压二极管坏了,可以用多个4007串起来替换

网友:
电磁炉是直流18v  微波炉是220交流的吧  你把你的表打到交流挡位测量一下 off右边的600v挡位。

网友:
老弟,万用表电压档位不对啊!你放在DC档才测不了。要AC600V档。
风扇是220V交流的,微波炉根本没有18V的风扇,电磁炉才是18V的DC风扇。
能加热,风扇不转。
风扇电机、转盘电机是并联的。
转盘转不?
转盘能转,风扇坏或风扇线路不通。
转盘不转,查共用线路。就几根线,好查!

能间歇加热,高压二极管应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门是一个开关还是几个,好复杂

其实很好判断的,用AC600V档在加热状态下测风扇两端的电压,看有没有220V,如果没有,就是风扇供电的问题,如果有,就是风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哥。。这风扇可是220V的,而且还是交流的。你要检查一下风扇本身好坏,还有前端是否送电过来了。另外,电压较高。测试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