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解答】 关于防倒灌二极管的疑问

楼主(2020-02-06):
1.背景

因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年在家出不去,近期在家折腾一个平衡小车。

小车本来用ESP8266做主控,后来发现引脚太少了,换成了ESP32,为了方便调参数烧程序,直接把NodeMCU-32S装上去了。

我用的NodeMCU是基于ESP32的,购于X宝的X信电子,安信可官网有资料(感觉应该是同一个)。
链接:https://docs.ai-thinker.com/esp32/boards/nodemcu_32s

2.状况

装在车上时,NodeMCU依靠航模电池+7805供电,5V直接连接NodeMCU的5V。
烧程序时,NodeMCU又能通过USB供电,我怕万一没关电池供电,5V倒灌进电脑USB。

理论上:

我查了一下NodeMCU的原理图,发现在进板载LOD前,VDDUSB和VDD5V之间是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的:
理论结论:我的模块在用电池供电时,5V是不会灌回USB的。

实际上:
我不放心啊
我把NodeMCU的VDD5V接上7805,再输出USB电压,万用表量一下:2.3V……
实际结论:USB的5V还是有2.3V的电压。

额外测试:
我手里还有个基于ESP8266的NodeMCU,购于X宝安信可官方店,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1v75bh3438
网上查了原理图,同样具有肖特基二极管做防倒灌,看了实物元件,也是写着S4。

额外测试的结论更加不对劲:
电源接通一瞬间,确实是0,然后他的电压会慢慢增加……最后稳定在2.3V左右。

3.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现象怎么理解?

我的二极管反向击穿了?
板载的其他元件(CP2102等)干扰了?

还是防倒灌就是这个样子?

目前不影响使用,但是很疑惑。请赐教,谢谢!

4.最后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大家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

网友:
不加也没事,USB小于5.5都可以的

网友A:
建议看看B站的  寒武纪电子关于肖特基的讲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8684778  3分50秒

网友:
二极管反向必然有一定的漏电,你也可能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如果用灵敏度较低的指针表测量,你会发现基本无电压。

网友B:
多余弄个二极管,电脑usb输出本身就有个mos做过流保护开关,电脑关机usb就是开路的。退一步说,即便没mos保护你的板子5v倒灌到电脑也屁事没有,只要电压不离谱的高,例如10v 8v的。关于肖特基防倒灌也没你这么测的,肖特基反向耐压较低,漏电相对较大,万用表内阻高多了,肖特基此时就相当一个大电阻,一个电源通过一个大电阻后用万用表测量有某个数值的电压很正常,那是二极管反向等效电阻和万用表的分压,虽然能测到电压,电流是极小的,不会“倒灌”烧坏任何东西,usb输入并个k级别电阻就基本为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B站的  寒武纪电子关于肖特基的讲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8684778  3分50秒 ...

感谢,之前就知道耐压问题,没有注意反向漏电大这个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余弄个二极管,电脑usb输出本身就有个mos做过流保护开关,电脑关机usb就是开路的。退一步说,即便没mos保 ...

感谢。
主要还是反向漏电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吧。
确实不担心烧坏问题,我已经这样调了半天了,没坏……

网友:
换个普通D试试。

网友C:
放倒灌不仅是防止倒灌到不该倒灌的端口上烧毁连接的外部电路,也防止因为外部电路故障导致短路进而短路端口烧掉三端稳压器本身。加不加看你对风险的控制要求。可以不加,但是要考虑全面。像楼上只考虑了USB本身不怕倒灌,但是没考虑到USB口短路可能会导致3.3V电源逆流烧掉三端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倒灌不仅是防止倒灌到不该倒灌的端口上烧毁连接的外部电路,也防止因为外部电路故障导致短路进而短路端口 ...

是的
其实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插上USB时候,USB电压会通过nodemcu的脚,连接到L298N,最后电动机会响(死区),所以我发现这样不对,需要防倒灌。
后来发现不止是298N,线性稳压也不能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