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wrt 才禁止访问一台手机

楼主(2020-02-06):
在防火墙里添加了以下规则,但是还是可以ping通192.168.1.134

网友:
你应该选任意区域吧

网友:
禁止手机最简单的就是wifi设置MAC白名单,然后换wifi密码,SSID换掉并且隐藏,别的都是假的,这样能挡住大多数人连你的网络

你想限制特定手机上网,又要允许访问局域网,这么设明显是不对的
正确做法是先设置ip和MAC的固定DHCP分配,然后再设置这个ip出站WAN拒绝/丢弃,而不是入站LAN拒绝,这样等于没设,这台设备照样能联互联网
就算你这么设了,有心人照样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固定ip绕开,但似乎Openwrt有针对MAC的限制策略,那是另外的设置项和模块

openwrt这玩意很像企业级路由器了,一般用户还是用用傻瓜路由就好

网友:
你这个不行,因为iptables不过滤br-lan桥的流量
你用我这个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52005-1-1.html

网友:
无线开mac限制

网友:
无线开mac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