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种风扇怎么拆

楼主(2020-02-06):
一个英特尔原装风扇,使用久了有异响想拆开加油,发现无从下手,想问问这种风扇怎么拆开清洗加油!!!

网友A:
当中小圆点是否橡皮塞?如果是的话撬开加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中小圆点是否橡皮塞?如果是的话撬开加油即可

当中小圆点不是橡皮塞是硬塑料

网友:
我有个matx机箱的那种细长电源,风扇后面也是这种,摆弄了半天也没拆开,后来拿针头随便往里面灌了点润滑油凑合用。

网友B:
硬拔,反正准备好拆坏吧,这种结构的风扇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以前查资料说这种油脂挥发速度更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挥发更慢

网友C:
假的英特尔原装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英特尔原装风扇

京东自营买的盒装CPU带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拔,反正准备好拆坏吧,这种结构的风扇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以前查资料说这种油脂挥发速度更慢.....也不知 ...

零几年我也弄过,把AVC的液压轴承和建准磁悬浮,用力一拉支架断裂,后来找大头针铁丝等,用打火机烧红,在风扇架子中部开孔上油,AVC塑料封口可以用电钻和钻头开孔替代烧化,建准金属封口只能钻头,尽量选钢料硬的钻头小心定位中心点。

网友:
这种是一次性的风扇,重新买一个吧,又不贵

网友:
传闻是用力拔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