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大神帮忙!SSK 64g U盘量产错误fail! load fw/info fail! open usb fw file error

楼主(2020-02-06):
有一个SSK品牌的64gU盘,开始的时候是写保护了,格式化不了,用了is903按教程量产了后,U盘被搞烂了,插拔电脑没有反应,短接后有提示,但没有盘符,用软件ChipGenius_v4_18_0203.exe可以看到。
怎么量产都是提示错误“fail! load fw/info fail! open usb fw file error”或者其它跟这个fw有关的错误。
请教大神我该怎么弄。(自己感觉是量产软件版本不对,而且软件里的903_FlashDatabase_V4.09.00.25.ini和PNIndex_903_V4.09.00.25.ini没有我这个U盘的数据,对了,有一个情况是我用的是2.0的usb口量产的,3.0的用量产软件从开始到搞烂都搜索不出来设备。win7 xp 系统都试过了。)

这是搞烂前的数据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03
设备序列号: 15102805000821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5 - F/W 1.23.10.00
闪存识别码: 2C9805CF - Micron(美光) MT29F168G08CKCAB - 3CE/双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64.125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MT29F168G08CKCAB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通道 1]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

这是搞烂后的数据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Innostor NAND Flash)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03

设备供应商: SSK
 设备名称: IS903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Innostor
 产品型号: NAND Flash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4 - 运行ROM代码
闪存识别码: 2C9805CF - Micron(美光) MT29F168G08CKCAB - 3CE/双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64.125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MT29F168G08CKCAB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通道 1]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2C9805CF89002C9805CF8900
----------------

现在量产失败的情况

现在量产失败的情况

楼主:
求大神帮我看看量产用的软件,具体设置什么的详细教程。网络上能搜到的我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看到3ce的我就有些怕,既然已经废了,要不先试试f9全部擦除后,再去掉ddr之类的试一遍吧,不支持的话,看看又没有相似的片的数据,复制一份改个编号,再不行,楼下兄弟上

网友:
试试万能短接能不能高格或者清空
不行那就只能拆片或者拆主控了

网友:
去老站,老站同板块有一个精华帖拆大迈64g盘,那个和你的应该一样,里面好像有修复教程,去看看吧

网友:
双通道三CE的盘?!果真dm和ssk是一家。。。去老站搜一下,有个dm牌的盘和你的盘参数一样!

楼主:
感谢极客时代的结构是什么及回帖的各位大神!破东西修好了!!!!虽然容量减少了,起码死马当活马医活了就好。

这是买时的U盘,64G。

这是买时的U盘,64G。

这是拆开后的样子

这是拆开后的样子

拆开后的样子

拆开后的样子

容量从64变成不到40

容量从64变成不到40

目前容量

目前容量

里面有些内容我给改了。呵呵

里面有些内容我给改了。呵呵

楼主:
感谢极客时代,的结构是什么及回帖的大神。破东西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