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概一百多米距离用什么方法可以无线连接

楼主(2020-02-06):
请问大概一百多米距离有什么方法可以无线连接?工厂有无线路由,家中不想装,

网友A:
有种玩意叫做“百米2”

网友B:
定向天线加UBNT

网友:
不上网不就解决了

网友:
办理无限流量套餐

网友:
才100米拉网线不好?

网友:
无线桥接,前提必须无障碍物。

网友:
加个有室外天线的网卡,就OK了,无障碍物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玩意叫做“百米2”

是硬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向天线加UBNT

定向天线哪个好

网友:
如果无障碍物,可以无线桥接。

网友:
如果中间没有障碍物阻挡的话就是定向天线搞定!

网友C:
网桥啊,,或者直接拉网线也行,网桥的话,要两天都要调试好,工厂那边要你能接触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网桥的一边要插网口,

拉网线,100多米,有衰减了,,估计信号不会很好,

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光纤,一边的光纤收发器放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旁边,插上,然后放光纤到你家里,家里用光纤收发器接个路由器就能上网了,,光纤随便一两公里都没有压力,,网速很稳定,,光纤收发器,咸鱼上几十块钱一对,光纤大概3毛钱一米,咸鱼上也大把的,叫卖家帮你把光纤接口做好就行了。

网友:
收发都用高增益定向天线,桥接,必须要对的非常准

网友:
这些就可以了,问题是你会不会设置

楼主(2020-04-21):
引用 网友C:
网桥啊,,或者直接拉网线也行,网桥的话,要两天都要调试好,工厂那边要你能接触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网桥 ...

不方便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桥啊,,或者直接拉网线也行,网桥的话,要两天都要调试好,工厂那边要你能接触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网桥 ...

光纤收发器是有线的吧,好像不行,不能接别人 屋顶

网友:
买一对网桥就行了,带定向天线那种,上次论坛有人发帖二手网桥才20多一个,可惜没撸到,里面带双极化天线的,三四百米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