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完整版-大工程-联想M495笔记本改装Mini台式机

楼主(2020-02-06):
      朋友们不好意思,昨晚编辑的时候本来想保存草稿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点了发表,今天一口气编辑完了
      大家新年好啊,现在肺炎疫情这么严重,都宅在家里别出门了,没事看看数码之家,我也看看我这项改造工程,过程比较长,字数有点多,希望大家耐心看完,多多提议、互相交流!
      同事送我的一台联想M495笔记本,从高处摔下来,掉到水泥地面,又滚了几圈。电脑AB壳以及屏幕彻底烂掉,CD壳边角破损,跟着电脑一起摔下来的还有一桶油,油也漏的到处都是,整个电脑脏的不行,没来得及拍照片,附上一张官方图以及相关配置。

      拆下主板,外形如下图所示,检查除了右上角的USB3.0口烂了外,其它正常,通电测试,主板功能正常,这项改造得以开始。考虑到原来是CPU是A6-4400M,可拆卸的,经过查询,可以升级为A10-4600M和A10-5750M,看了贴吧,有人反馈A10-5750M三显卡会出现不兼容,刷新BIOS也有黑屏不开机,本着稳中求胜的想法,还是买了A10-4600M,卖家低于160不卖,忍痛下单吧。收到装上散热器,上机测试完美点亮。

      接下来是选择机箱了,既然是用笔记本改台式机,选个小机箱就可以了,在万能宝搜索,选中了一款ACER品牌的空机箱,品牌机,做工肯定是没啥问题的,机箱前面板有2个USB3.0、3个USB2.0、一个读卡器,外加音频口,光驱位,指示灯有电源、网络、硬盘指示灯,看了一下机箱尺寸,至少大小能放得下这个主板,那就行了。68元包邮,跟卖家又要了一个坏电源(跟下图一模一样,没有光驱)

      机箱是选好了,但是问题也来了,首先是IO挡板的问题,由于不配套,挡板只能自己做一个了,在万能宝找到一家卖玻纤板(就是电路板)的,确定好挡板厚度为2mm,跟卖家买2块边角料,卖家人也挺好,说真么小的尺寸,你就付邮费,我送你两块吧,顺便又在咸鱼上买了一个原装电源,之前测试都是拿单位的戴尔笔记本电源试机的。
      等待几日,机箱、板子、电源都收到了,先看看卖家送的电源吧,戴尔电源,生产厂商是群光,看起来是好的,外观没有任何烧焦击穿短路,还是不敢通电,怕炸,放到一边,主要是电源外壳有用。

      把玻纤板放上去看看,感觉还是挺漂亮的,打了4个孔固定。

      说起咸鱼买的笔记本电源就有意思了,卖家说是原装测好发货的,结果收到货首先听到里面有东西在里面翻滚的声音,一开始以为是什么元件炸了,没敢通电,跟卖家协商后打开了电源,结果这就是原装电源?

    进水就算了,里面晃动的东西是一颗挺大的锡珠,这万一卡在关键地方,一通电我不就玩完了?既然坏的,卖家也给退款了,测量保险已烧断,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只有图中画圈的地方有烧过的痕迹,而散热片与电容正极相连,说明如果整流桥没问题,只有保险炸了,于是在坏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了一个同规格的保险,装上后测试电源可以正常输出,带90W也没问题,不过为了安全只能临时用用,又下单买了一个电源。。。。
      电源等几天才能到,首要任务怎么把主板固定,显然机箱上的6个螺丝柱无法与主板匹配,而且中间两个螺丝柱比周边4个都高一截,既然如此,不如转换思维,通过这6个螺丝柱固定电脑D壳,再通过D壳固定主板。如何把这6个螺丝柱在D壳上准确定位成了关键,小机箱右侧盖板是固定死的,而且螺丝柱不可拆,比较麻烦。
      在现有条件下,只好揪了一团双面胶放在螺丝柱上,再把D壳放上去,胶球会粘到D壳,根据这个位置进行打孔。

      固定散热器下面的螺丝的时候,找了N多的螺丝,螺丝帽都太大,没法安装,只好用手钻装上切割片进行打磨。

      主板固定好,大麻烦就解决了,一切工作围绕着主板进行就可以,首先就是IO挡板,划线、切割、反复拆装、调整,折腾了一大顿,短短几句话,却花了我好长时间,弄到处都是灰,孔位打好,再用点边角料把下半部分固定。

      其次改造电源,第二个电源到货后,刚开始的想法是把电源拆开,取出电源板,通过买来的玻纤板固定到台式机电源外壳里面。结果第一步就出了大问题,跟论坛大神学着,用毛巾大法开壳了,结果拆下来一测,靠!没输出了!拆之前是好的。看外观一点损伤都没有,真是气死我了!难道是拆了屏蔽罩电源保护了吗?

       原装电源就是好啊,重0.58斤,谁要感兴趣,这个电源和台式机电源一起送了,应该不是大毛病。我是不会搞,再买一个。。。
      等了几天,第三个电源到了,这下学乖了,咱也不拆了。受安装尺寸限制,必须要把电源插头拆了才能安进去 ,用的绝缘胶水是ERGO9966。

      热缩管一套,完美!可能有朋友会问了,你为啥只包了两根线,圆孔插头中间的检测线不管吗?因为90W电源中间检测的插针是空的,没有连接任何电路,只有65W的才有检测针,所以接2根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硬盘了,这个机箱光驱硬盘仓是一体可以一起拿下来,3.5寸硬盘仓就在光驱的正下方。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主板加了D壳后,整体就变高了,主板会把光驱下面的硬盘仓挡住一半,导致光驱硬盘仓装不上,只有把下面的3.5寸硬盘仓去掉才能把光驱仓装上去。

      这玩意做工是真的好,0.8mm的钢板,剪子剪不动,钳子撕不开,硬盘仓和光驱仓还是铆接的,为了不变形,唯一的办法只有打磨了,有6个固定点,钻头废了好几个,打磨无比的刺耳,感觉楼下已经被憋出内伤了。
       终于,手都麻了,现在只需要买一个5.25寸光驱转2.5/3.5寸硬盘支架就可以了,把硬盘固定到光驱里面,再买SATA延长线、USB3.0延长线、WIFI天线(原来的摔断了)、两块PCB打孔板、贴片LED以及若干其他耗材。
      东西已到货,安装很简单,没想到的是越简单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后面再说。

      最难的地方是音频,台式机是耳机麦克分开的,而笔记本的耳机孔是一体的,得想办法接线才能保证既满足插入耳机或者麦克风外放停止(因为我想保留机箱外放喇叭),又能保证两个插孔功能正常。查了好多资料,发现这个mini台式机不符合网上说的任何一种规范,什么英特尔AC97,都不对,只能自己跑线路,先看看音频小板把。

       拆掉USB口,测量发现图中2和5以及地是相通的,当耳机插入时,2=5与4脚相通。这样一来,6个引脚判断出来了3个,剩下3个就是左右声道+麦克风正极了,拆下音频口,用万用表可以测出。
      再看一下台式机音频口,这两个口除了颜色不一样外,其它是一样的。幸运的是4和5脚是单独的,插上导通,拔出断开,且不与其它任何脚相连,里面应该做了绝缘。如果是英特尔AC97之类的方案,4或者5必须要与耳机的地相连,这样就不好改了。改造方案:把7、5、14、11脚与笔记本2、5相连,6、15与笔记本4相连,这样保证插上耳机或麦克风,外放能静音。剩下就是左右声道+麦克风正极只要保证一一对应就行了。
      USB口的话,USB3.0是把USB3.0延长线打断,焊到主板上。USB2.0笔记本有2个,其中一个用于读卡器,另一个通过USB集线器,分成3个给台式机前面板。

      机箱侧面有个入侵检测开关,由2个螺丝固定,去掉开关,把这堆小板固定到机箱上。
      剩下还有点零碎工作,WIFI天线固定在机箱前面板
      麦克风固定在前面板上部(那里有很多孔),有了麦克风,平常打微信语音什么的都很方便
      外放喇叭固定在侧盖板散热风扇那里
开机小板在光驱那里找了个位置,顺便提一下各种排线都是后来买的加长版,只要确定排线Pin数、间距、长度、是否同向就可以买到合适的

指示灯换成了贴片的,原装这种功率太大点不亮。开机和硬盘灯不变,网卡灯换成了电源灯(插上电源不管电脑是否开机都会亮)
      最后说一下遇到的几个坑,一个是噪音,前面提到硬盘简单,结果测试发现硬盘只要在运行,音响都会有很大的噪音,而且会随着磁头读写一起,插上耳机也有。那就说明硬盘在干扰,换了硬盘依旧,偶然间发现,只要把硬盘拿下来,硬盘金属部分不和机箱外壳接触,噪声就消失了。

      这我就不理解了,厂家拼命想办法把硬盘架子做成铁的,和主板的地连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屏蔽吗,为啥到我这里就不行了。没办法,再次进行改造,加了一个3.5转2.5的硬盘托架,又在托架上加了一块剩下的玻纤板来固定硬盘,起到绝缘作用。这就变成了5.25转3.5转2.5转玻纤板转硬盘。拆装硬盘很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USB3.0经常掉盘,尤其是两个USB同时插设备的时候,比如一个USB3.0插着无线鼠标,没问题,再把另一个USB3.0插上U盘,鼠标就能变得很迟钝,我想这就是导致U盘经常掉盘的原因。延长线供电应该没问题,USB3.0不可能连U盘都带不动,插了移动硬盘除了掉盘,电机一直运转正常。接线应该也没错,3.0确实能达到3.0的速度。所以我怀疑BIOS问题或者USB口坏了(焊线的时候没做好静电隔离)。USB2.0稳得很,带两个移动硬盘没问题。
      最后,来两张成品照片,来结束改造工程,谢谢大家观看(有没有发现音频接口装反了)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
你不打开机箱
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

网友B:
这个真能折腾,我也喜欢小机箱 ,只是还没有 。

网友:
折腾啊,成本还不小。

网友C:
大工程呀,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这样会流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
你不打开机箱
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

谢谢!组装台式机不过瘾,还是这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能折腾,我也喜欢小机箱 ,只是还没有 。

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2个月,多次拆装就怕把主板搞坏,很幸运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呀,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这样会流畅很多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WD黑盘,读写150M/S,一般日常使用够用了

网友D:
昨天我还以为楼主给关起来了呢,没有了这项工程,今天再过来看,居然完成了帖子,点赞。

网友:
楼主这是把笔记本折腾成台式机了。
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E:
能进bios不  有些笔记本  外接显示器进bios不会显示bios到外部显示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直接用AB胶粘到显示器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厉害呀
笔记本电源应该只是受震动元件脱焊了,楼主不要我修修给笔记本用
@周杰棍双节伦

网友:
USB3.0那里没做好屏蔽吧,有干扰的

网友:
折腾也算乐趣吧,直接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大婶,收下膝盖一对

网友:
散热加强一下就完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还以为楼主给关起来了呢,没有了这项工程,今天再过来看,居然完成了帖子,点赞。 ...

差点,昨天突然觉得很乏力,都有点自我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进bios不  有些笔记本  外接显示器进bios不会显示bios到外部显示器

刚开始外接显示器能进,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不去了,查了一下,是这个电脑通病,内置显示器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