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降低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06):
用了很久的一个开关电源额定输出12v,刚发现输出在9.7v和9.8v之间不断跳动,只有在断电的那一瞬间电压上升到11.9v然后掉到0v.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输出电压低了,但接入负载后电压还是那样,不会再降低

网友A:
查电容,电容

网友B:
看看输出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C:
电容应该是孕了

网友D:
楼上两位介绍了 ,可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两位介绍了 ,可以拆开看看

输出端只用了一个5000uf的滤波电容已更换,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电容是不是鼓了

更换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应该是孕了

更换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容,电容

电容都换了,还那样。除了主电容和431三脚的电容没换了,

网友:
容姑娘有孕在身,查

网友:
有可调电阻的话,也一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