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可换芯T12白菜白光手柄支架

楼主(2020-02-06):
来数码之家有几年了,期间一直潜水关注大佬的各种作品,今年受新型肺炎影响公司上班时间推迟了,在家闲着就总想倒腾点东西。。。。言归正传现在手里已经有一把T12烙铁了,但是总怕那一天撂挑子就突然没用的了,就想着在做一把。T12的板子好多年前打样了一批,还剩一大堆,但是没有手柄也不行呀,今天刚好下雪了在家也没事儿干就做了两个手柄支架,废话不多说先上图,是不是很完美

先在AD09上设计出板子外形127.254mm x 31.166mm

然后用CopperCAM做刀路

上维宏仿真一下

然后请出今天的主角儿-雕刻机

先上料,20*30的单面覆铜板,用双面的效果更好,但是现在手里只有单面的,就凑合用吧

对刀,原点在左下角因为不是特别精密,对刀对的稍微深了一点,防止切不穿

开始加工全程一把刀避免换刀带来的麻烦,先加工定位孔S15000 F2000:lol:

多上几张工作照
加工第一片

电脑视角也来一张

第一片加工完成,开始加工第二片

即将加工完成,切割环氧树脂粉尘特别大,需要想个办法抑制一下

加工完成,不到3分钟

因为这把玉米铣刀跟着我南征北战切了不少PCB不是很锋利了,切出来有点毛边需要人工处理一下

拿去水洗一下,看着顺眼多了,留的那个小尾巴是固定烙铁线的,防止扭断了

开始焊接,先焊接第一片由于是单面板只能焊接一侧,双面板就可以焊两侧会结实很多

由于PCB厚度是1.5-1.6mm我用2MM的刀开的孔,有点松,但是也比紧了塞不进去要好
第二片焊接就没拍照,直接上个成品图片吧,忽略我这渣渣的焊工

一次做了两个外径12.8mm,只需要在合适的位置焊上弹片就可以服役了,但是等找到合适的外壳再折腾

最后就是秀一下几年前打样的PCB 还有几百片估计这辈子难用完

最后把刀路和PCB分享了,有雕刻机的朋友可以自行发挥

网友A:
有雕刻机就是任性啊,我也想任性一下,不知道我的美工刀割的好不好。

网友B:
棒棒哒,我都想搞个玩玩了,唉,算了,没地方摆放。
粉末大的话建议加一个吸尘器软管在刀头附近,把粉尘都吸进去就好了,不用特别贵的,几十块钱的吸尘器就行

网友C:
这么多电路板,送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雕刻机就是任性啊,我也想任性一下,不知道我的美工刀割的好不好。

这种板材,美工刀割太费劲了,有那种电木板材的好切一些,但是那个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棒棒哒,我都想搞个玩玩了,唉,算了,没地方摆放。
粉末大的话建议加一个吸尘器软管在刀头附近,把粉尘都 ...

我都现在是弄了个箱子吧雕刻机都罩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电路板,送点呗

私信我地址 可以送你一些玩玩

网友D:
触片咋办?有好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片咋办?有好方案吗

找那种日光灯管里面的启辉器的铜片,效果不错的。

网友:
我直接把线焊在触点上

网友E:
真方便,买雕刻机的冲动又来了,话说楼主的雕刻机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片咋办?有好方案吗

我是用的插座里的铜片,焊接上去以后用热缩管整个套起来,插拔烙铁芯还有一点段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方便,买雕刻机的冲动又来了,话说楼主的雕刻机什么价格

我的雕刻机是自己DIY的 机架是找朋友定做的,电控箱是自己做的,平时雕点PCB什么的方便

网友F:
牛逼,这都能自做,可是需要雕刻机。

网友G:
看到您那一版一版的板子,恐怖啊!我也还有很多张,还好当时只做了20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您那一版一版的板子,恐怖啊!我也还有很多张,还好当时只做了20张

我打样了10张,每张100块 现在一张都还没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逼,这都能自做,可是需要雕刻机。

中了雕刻机的毒,花了几千大洋做的

网友:
送2张成品控制板么   楼主  哈哈哈

网友H:
想帮你消化掉一些

话说那么大一整张的覆铜板看着真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帮你消化掉一些

话说那么大一整张的覆铜板看着真爽呀

想要PCB私信我留下地址,疫情过后统一发 这种覆铜板很垃圾的那种,敷铜不纯,有杂质雕刻速度太快容易断刀,如果是自己用还是买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