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霍乱时间的耳塞,求推荐一款音质尚可的apt-x蓝牙接收器?

楼主(2020-02-06):
冠状沟得了新肺炎?不能出门。躺床上听。因为手头好多有线耳塞(也不是啥高端货,森海的,拜亚动力的,三五百的便宜货。但是恋旧,也听习惯了)。所以不想无线蓝牙耳塞,推荐一个接收器就成。价位别太高,和耳塞相称即可。
也别问为啥不直接插手机,我就喜欢手在被子里换曲。

手头已经有一个山寨的非apt-x接收器,csr芯片,牌子叫remax还是remix的。一直在听,也不觉得差,和直插手机无差异(当然,手机也不是音乐手机。输出部分本身就很弱鸡。)
但是把几个老的MP3播放器接上一比较,山寨的音质差距是明显的。

网友A:
我来抬杠,为啥不用老的MP3播放器。音质好
我用roger  不过我小米不支持aptx。遗憾。感觉细节丢失很多。明显不如直插苹果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抬杠,为啥不用老的MP3播放器。音质好
我用roger  不过我小米不支持aptx。遗憾。感觉细节丢失很多。明 ...

主要是播放器拷歌麻烦。我的是8G。而手机云音乐app无限,爱听啥听啥。偶尔还可以躺着看看视频电影啥的。

当然您的建议也不错。真正值得听,反复听的,8G也足以。

网友B:
中端的8645就正常apt-x了,一个模块就二三十
8675支持apt-x 2,六七十的样子都是平衡输出,支持同时连接两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端的8645就正常apt-x了,一个模块就二三十
8675支持apt-x 2,六七十的样子都是平衡输出,支持同时连接两 ...

是的。单单蓝牙模块,成本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普遍是百来块的价位。

可是蓝牙解码之后,后边的DAC,有没有耳放电路,以及周边原件是否料足,很影响音质的。

楼主:
飞傲的怎么样?

楼主(2020-06-17):
引用 网友B:
中端的8645就正常apt-x了,一个模块就二三十
8675支持apt-x 2,六七十的样子都是平衡输出,支持同时连接两 ...

平衡输出六七十?那得多山寨。。。

网友:
我也来抬杠, 把蓝牙耳机的线换成 MMCX接口, 耳机的线也换了,这样你可以像咋听就咋听。
aptx闲鱼上有一款不带耳机单元的, 60~70块,是一个什么游戏手机配的,大量尾货, 特点是左电池,右控制,中间充电。

网友C:
冠状沟,这个名字太W了,一看到你这帖子,我想到了以前实习岗前培训的时候,男性导尿术就需要给冠状沟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冠状沟,这个名字太W了,一看到你这帖子,我想到了以前实习岗前培训的时候,男性导尿术就需要给冠状沟消毒 ...

哈哈。医学有时候真是仪式感爆棚。科学意义是有,挂一漏万,弄了放心。但有的明显是缺乏消化,比如,做阑尾手术居然需要备皮——这倒是和所有基础解剖学教材都说“男性阴毛呈菱形分布,女性倒三角”一致。问题是,这些教程本来就翻译至欧美,所谓“西医”。描述对象是白种人。特么中国人除了像我一样的5毛,哪有这么多毛?男性倒三角,女性干脆一撮毛居多(这点倒是比洋马好看)。搞得我青春期一直无比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