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完全拆解一个从拼多多买的三无蓝牙音箱,品牌LEERFEI E91.

楼主(2020-02-06):
          躲在家里面闲着无聊,这个春节估计大部分坛友都和我一样,都是天天刷手机微信,有天微信上有个朋友发了一个链接过来,是拼多多发拼单这个蓝牙音箱E91,高配版拼单价是59,单买128,一般版本39元顺丰包邮!反正无聊也从来没在拼多多买过东西,于是下单买了最高配版的银灰色按键带电池板,初七下单,现在经过5天正月十二顺丰快递才送到,看来疫情也很影响顺丰的速度!
     到手后连接手机的蓝牙播放QQ音乐,音质清澈透明,声音还蛮大,量了一下尺寸,大概6×7×36CM,只有说明书没有那生产地址和电话,正典型的三无产品,不过从外观看质量还过得去。
从正面的照片可以看出来,音箱有两个2寸喇叭和两个椭圆形的共振膜,听感亲切透明,低音相对于两寸音箱来说还算比较好

上面有4个按钮,分别是播放暂停,加,减和模式切换,按照说明书有蓝牙连接和tf卡U盘播放以及外接输入AUX

到手后听了一会感觉到五十几块钱还是值的,除了三无产品,质量和模具都过得去,是想拆开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背后拧开两个螺丝抽起来黑色的那块塑料就打开了内脏,里面是1块3×6厘米的电路板

背面没有零件,

正面主要是有两个集成电路,一个是主控芯片,AP26336-26A,手机的摄像头不给力,估计效果太差,芯片太小,所以拍的很模糊,度娘上搜索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型号的资料,技术集成度很高的蓝牙处理MP3和收音机处理的芯片,尺寸大概是0.5×0.5厘米,好小,一个芯片集成了蓝牙音箱所需的小信号处理的功能。

另一个是数字功放电路,CS83989E,查资料后知道这是一块,2*5W带升压的数字功放。当锂电3.7伏的供电下,可以自己升压到6.2伏,从而在4欧负载上输出2×5瓦的功率。
从那规格书文件上看出应用外围电路也比较简单,要特色是有升压电路,把3.7伏的电压升到6.4伏,从而提高音频信号输出功率,已达到5×2瓦。

主控芯片的旁边,外有一个五脚的芯片,丝印是LTH7,把资料应该是TC4054电池充电管理电路

看了说明书好像没有收音机功能,但是按了模式按键后还有英文说收音机模式,拆开电路板,上有ATN丝印,仔细看了一下,有一个小电容连接USB口,接上USB充电线,再按到收音模式,开始没有找到如何搜索电台的,来摸索了一下才知道:长按播放暂停按钮就自动收台开始了,自动收台停止后,FM调频声音就传出来,相当于多开发了一个功能,现在蓝牙音箱的功能都比较成熟方案多,这个电路方案估计也是公版设计,长条型的音箱箱体再加上两个共振膜片,这个56块钱顺丰包邮的音箱声音可圈可点, 我第1次在拼多多买的试水也算是不翻车。

网友A:
把功放输出串两个电感,然后把喇叭那端的线通过一个电容接到天线端,这样喇叭线就当天线了,毕竟有10多厘米了,不用一定要插入USB才能用收音机。

网友:
多功能输入端口挺好 ,用U盘听比较方便。

网友:
现在的技术真是廉价啦。。。蓝牙音箱超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功放输出串两个电感,然后把喇叭那端的线通过一个电容接到天线端,这样喇叭线就当天线了,毕竟有10多厘米 ...

看文字我大概知道说了什么,真让我动手做不太明白原理,欢迎解说无线电知识

网友:
电池多大的?

楼主:
卖家说是1200mah.实际今天最大音量听,约能听3个小时左右。估计中等音量能支持4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1200mah.实际今天最大音量听,约能听3个小时左右。估计中等音量能支持4个小时左右。 ...

建议把电池换了,

网友:
   躲在家里面闲着无聊,这个春节估计大部分坛友都和我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文字我大概知道说了什么,真让我动手做不太明白原理,欢迎解说无线电知识 ...

把图中黄白喇叭线任意一组焊下,在板子焊点上分别接2个电感,电感可以自己绕,比如用0.5mm左右的漆包线在签字笔芯上随意绕个10多圈,一段接板子焊点另一端接喇叭,然后在天线焊点飞一根先到喇叭线黄白任意一根即可。

网友:
样式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图中黄白喇叭线任意一组焊下,在板子焊点上分别接2个电感,电感可以自己绕,比如用0.5mm左右的漆包线在 ...

意思就跟微型FM数字调谐收音机使用耳机线做天线类似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跟微型FM数字调谐收音机使用耳机线做天线类似啦

是的,这样就不用专门插线做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就不用专门插线做天线了。

类似的音箱SONY和三星都有产品,价钱不便宜

网友:
感觉音响做工还可以

网友:
感觉值这个价

网友:
你在电路板背面ANT接点上接上一段线当天线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没磨丝印就是牛,我两个音响,大点的芯片直接黑的

网友:
这个还可以啊,至少是立体声,双喇叭,还5w呢!

网友:
升压损耗不小吧,可以改成2节锂电串联,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