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431稳压的开关电源电压最高能调到多少?

楼主(2020-02-06):
电压最高是不是就是pwm占空比100%的时候呢?最高能到多少呢?

网友A:
这个也的看你前端的变压器匝数的情况,原则上TL431 的输出是按照公式来算输出电压的(参考2.5V),但是前提是前端变压器输出能有高点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的看你前端的变压器匝数的情况,原则上TL431 的输出是按照公式来算输出电压的(参考2.5V),但是前提 ...

一般12V的开关变压器能输出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12V的开关变压器能输出多少呢?

电脑电源改可调能到28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