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星球大战光剑

楼主(2020-02-06):
有一根震动开关线,其他都是灯线

捅出两根金属棒,拿下灯管

泡沫条,灯条,灯管

牛屎芯片

底面的电池盒与喇叭不知放哪去了,没拍!
准备改造一下光剑,换成有陀螺与加速度计的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我零几年初中物理课高级套件,我弄过初级套件闪光棒,8元钱买了一套缺电阻版本,引脚元器件焊接很快,差一些灯珠电阻,先飞线焊接试试,发现有些灯珠不发光,一两天去找拆机电阻,最后两三天练手贴片电阻好不容易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我零几年初中物理课高级套件,我弄过初级套件闪光棒,8元钱买了一套缺电阻版本,引脚元器件焊接 ...

这个是有音效的

网友:
联想那个最便宜只要99块了,,一开始美帝良心卖199刀,国内卖1999的

网友(2020-07-10):
做工还算可以了,毕竟和手柄有段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