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纽曼U盘坏了!里面是SD卡芯片

楼主(2020-02-06):
前一阵买的纽曼U盘,里面是SD卡芯片,打磨引脚后上的安国主控。不耐用,昨天下午写保护了,格式化无效在cmd里面格式化,运行chkdsk都无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41&mobile=2
尝试量产,但是试了n次,不是坏磁区过多,就是写入韧体失败,说人话就是闪存坏了。总之没修好。这种非常时期,退换是不可能的,一气之下,分解了!
js坑人啊...劣质产品!

拆解工具及方法:打火机对着烧
卡插到电脑上看看?

显示30mb,无法格式化。

网友:
试试那个sdformater?再不行试试usboot全部用0或1复写,再不行就真没办法了,以前不是有人说用打火机的点火器的电流打,有一定几率好使,反正已经废了,再说你手里不是正好有个打火机么

网友:
你把一个nand插在读卡器上能读出什么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卡是费了,我手上有一块创见的TF就是这样,电击都无用

网友A:
安国U盘主控都把tf卡的固件擦了,tf卡还能用吗?一看这个卡就是闪迪系列的,只有闪迪芯掉固件的时候才会30.6M,有条件还是上原板量产吧

网友:
写保护本来就是寿命到了,没折腾了。

网友:
食品有保质期,电子产品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U盘主控都把tf卡的固件擦了,tf卡还能用吗?一看这个卡就是闪迪系列的,只有闪迪芯掉固件的时候才会30. ...

还真的是,闪迪bics3颗粒,安国主控绕过SD卡主控量产的flash。这太强了,请问sd卡的固件要用什么刷?是用专用的仪器吗?

网友:
从目前的情况看真没的救了,让它安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闪迪bics3颗粒,安国主控绕过SD卡主控量产的flash。这太强了,请问sd卡的固件要用什么刷?是用 ...

tf卡固件肯定刷不了,因为能这样用的基本上都是tf卡的废品了,还是搞回板子低格吧,很多tf卡都留“后路”,就是等着flash半残的时候不至于彻底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闪迪bics3颗粒,安国主控绕过SD卡主控量产的flash。这太强了,请问sd卡的固件要用什么刷?是用 ...

没人知道,特别闪迪的东西,只有闪迪内部有人知道。其实不拆的话可以用安国量产工具量产一下还能拯救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居然还可以这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闪迪bics3颗粒,安国主控绕过SD卡主控量产的flash。这太强了,请问sd卡的固件要用什么刷?是用 ...

普通量产工具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国U盘主控都把tf卡的固件擦了,tf卡还能用吗?一看这个卡就是闪迪系列的,只有闪迪芯掉固件的时候才会30. ...

闪迪掉固件不是64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掉固件不是64m吗?

那是usb3.0系列U盘,tf卡一般都是30.6m

网友:
质量太差,一般买闪迪的。三桑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看来小牌子u盘不能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国U盘主控都把tf卡的固件擦了,tf卡还能用吗?一看这个卡就是闪迪系列的,只有闪迪芯掉固件的时候才会30. ...

我也有个闪迪emmc显示30m,有时候又显示15g,但是不能格式化,是不是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闪迪emmc显示30m,有时候又显示15g,但是不能格式化,是不是可以扔了 ...

是不是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