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松下台灯电源适配器(Panasonic LGC70812120)

楼主(2020-02-06):
之前买的松下台灯,一直使用正常,直到这个超长春节假期干通宵发现了问题,安静环境中台灯电源一直呲呲的响,就是不插台灯空载都是呲呲响,晚上听得头疼,果断某宝买了一个回来,拆开原装电源请大神们看看,怎么改下能减少电流呲呲声!

买的国产普通电源

原装电源和新买的国产普通电源

新电源先开拆

新电源还真是没有电流声

接下来拆原装的电源

原装电源比较难开

原装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电流呲呲声,拆开把板上原件都来回动了下后呲呲声减小了一些,请大神帮看看是什么原因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PS:按大神们的方法变压器上502,输入电容更换大一倍的电容,原件周边打704等方法都用了,问题依旧,只是声音小了一点而已

网友A:
新的不象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不象原厂的。

肯定不是啊,就是一国产做的

网友:
这个一点都不松下,应该是贴牌的货

网友:
台灯和我家的同款,我买的是大黄蜂版。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响吧,滴点绝缘油下去

网友:
我猜是线圈。因为老式日光灯的变压器就爱响。倒些隔热绝缘胶封一下?

网友:
能出声音的好像就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
原装电源摔过 ?也许磁芯松动了,点胶试试

网友:
我买过的松下24V2.5A电源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白色的壳子是卡扣的?开了还能完美装回去吗。

网友B:
台灯用得着19w这么大的功率吗?最大亮度会不会晃眼睛?

网友:
变压器灌点502 干一天装回就行了

网友:
台灯三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灯用得着19w这么大的功率吗?最大亮度会不会晃眼睛?

亮度是可调的,看书不需要调到最高亮度。另外侧发光LED经过了导光板、光扩散板,光效没那么高。

网友:
建议变压器点胶试试噪音能减小不

网友:
补上输出电容,加大输入电容

网友:
滋滋声是变压器的啸叫,应该是因为变压器设计上有问题,或是电路工作频率正好在人听觉范围内。建议买个苹果剪线24v电源替代,也就十几块钱,自己动动手接个线就行。千万别用三无小厂的产品,说小了可能把灯搞坏,说难听点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
跟我买给女儿学习胡一样,用了2年了 还没你这问题,灯是真好颜色很舒服

网友:
19瓦,功率很大了,也是见过最大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