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eining卫宁煮蛋器拆解

楼主(2020-02-06):
Weining卫宁煮蛋器拆解

后壳比较难开

原来是开关上的一条电源插线热合到发热管上了

白色绝缘管熔化有漏电迹象

安装时电源线插头外又套一段热缩管

测发热管电阻

功率350W左右

网友:
我废品堆收了一电炖盅不会使用,你会吗

网友:
把它武功废了,折腾LED焊台。。。。。。

网友A:
这玩意也有人发明,难道蒸锅不可以蒸鸡蛋 或者煮鸡蛋么,还比这多。。。。。。。。。。

网友:
一下可以拄着么多

网友:
电源线破皮,好危险

网友:
老哥需要养老母鸡来支持煮蛋器的日常运转

网友:
谢谢分享,合适加个调温模块

网友(2020-03-12):
这种好,做早餐方便,不过看做工,应该是前几年的货,现在的 没那么好

网友(2022-06-30):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有人发明,难道蒸锅不可以蒸鸡蛋 或者煮鸡蛋么,还比这多。。。。。。。。。。 ...

懒人利器,用着比锅方便,加定量的水,水烧干了自动停,蛋刚好蒸熟或炖熟

网友(2023-05-07):
看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我家有个,煮个蛋挺方便的需要几分熟根据水量来,水烧干了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