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适配器拆解附电路图:富士FUJI AC-5VN和康佳KONKA KKCCB-06

楼主(2020-02-06):
两只小电源适配器:富士FUJI AC-5VN和康佳KONKA KKCCB-06

这是两只小型电源适配器,一只为富士胶片FUJIFILM AC-5VN,是某款富士数码相机固定使用时配套的电源适配器,
标称输出能力DC5V1.5A;另一只为康佳KONKA KKCCB-06,为康佳某款手机的配套充电器,输出能力DC5.4V650mA。
两只适配器外壳尺寸完全一样,做工精致,铭牌印刷清晰精细,风格一致。

一.FUJIFILM AC-5VN
输出线已从根部断掉,从断口看芯线尺寸是达标的。外壳用一颗螺钉固定,拆下即可开壳。

电路板正面,用了800mA延迟型保险,主滤波电容用到22uF/400V,开关管型号为2SK2666(900V3A30W),输出整流管型号为N22。

电路板背面,均为贴片安装元件。原件布局规整,焊接规范。

因原输出线根部无法完美修复,恰好找到一条SONY的同规格导线,所以用SONY的导线替换下原输出线(DC插头外径4mm)。

翻折式两脚交流电源插头。

好处是旅行装包时可以占据最小空间,并避免意外压迫时损坏插脚或插脚损坏别的东西。

外壳端部设计有凹陷,可以轻松将插头从闭合位置翻转到工作位,且设计和做工精细,翻转手感很好,到位感清晰,定位准确。
该适配器给我的一台FUJI S9600相机做固定电源,效果很好,因为它本来就是相机的电源适配器。
但要说明的是这台S9600到我手里时并没有外接电源适配器,也不知道原配适配器是啥样的,这个适配器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应该算久别重逢吧。

这是整理出来的FUJIFILM AC-5VN电源适配器电路图,供参考。

二.KONKA KKCCB-06
KONKA 5218手机充电器(手机啥样我也不知道),也是地摊货,当年也是因为它外观精致下的手(在AC-5VN之后)。

交流插头与FUJI那个一样,手感也一样。输出插头肯定是手机专用接口。

同样的一颗螺钉拆下后开壳。

交流插头的翻转机构,保证定位准确清晰。

设计风格,用料基本与FUJI那台一致。

元件布局清晰,插接规整。

电源开关管型号为2SK2767(900V3.5A80W),比FUJI那台用管性能还略高。输出整流管型号K1401。

该适配器交流端未设计有保险,并且串入交流电路的那个10ohm电阻的功率也设计的比较大,不会起保险作用。

电路板背面,同样全部贴片安装的元件,排列规矩,焊接规范。

这台适配器还没找到它合适的用途,一直保持着原来的状态。

下面是整理出的KONKA KKCCB-06电源适配器的电路图,供参考。

后记:
通过拆解,发现这是两台同样的日系风格的电源适配器,设计精细做工精湛。
从外壳内注有的注塑信息看,这两台适配器外壳出自同一套模具,基本可以肯定这是同一代工厂出品。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
虽然输出能力现在看起来较小,但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用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那么大的输出能力。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确实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当年良心产品不少...

网友:
真是一个厂代工啊

网友:
431稳压的?那个t800m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电源很漂亮啊

网友:
还是老货材料好啊

网友:
可以试试把康佳的电源限流调大一些,然后给功率管和开关变压器等热源加大的散热。

网友:
把原理图绘得这么好 技术大婶

网友:
啥也不说了,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A:
好电,请教咋看出是延时保险?
后者还带过温保护,几度开启保护?实际6.4ⅴ觉得大了些。

网友:
膜拜大神!
请问我如何才能看懂你绘的电路图?
我要从基础开始学起,能否指点个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电,请教咋看出是延时保险?
后者还带过温保护,几度开启保护?实际6.4ⅴ觉得大了些。 ...

这个型号和规格的保险就是延迟型的。
温度保护起控点没模拟过,抱歉。

网友:
这一个电源空间那么空旷,为何不能紧凑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电,请教咋看出是延时保险?
后者还带过温保护,几度开启保护?实际6.4ⅴ觉得大了些。 ...

延时保险?应该说是具有抗冲击电流作用的延迟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