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车机收音机六联可调电感

楼主(2020-02-06):
车机用的六联可调电感,一直感觉高大上的样子,今天没事拆一个看看。
6个可调电感,三个调幅用,三个调频用。
调幅的三个还有磁环呢。

网友:
这是老式车机用的调感单元,现在已经绝迹了

网友A:
我老站有个拆解贴,拆的是老古董比亚迪F3的车机,就是这样的六联电感的。我收了那么多车机,也就只有这台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能给普及一下有什么优势吗?不怎么了解这种东西

网友:
那形状远看还以为是小电机

网友:
我这也有这个东西,是从一个磁带车机上拆下来的电路板,功放部分塞进自制的小音箱了,剩下收音部分一直想改个收音机,但一直没动。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可调电容来着。

网友B:
其实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从结构上讲,可调电感的抗震动性要低于可调电容,为了保证可调电感在颠簸震动中电感量的稳定就要在结构上做很多文章。
然而,我们日常固定环境,也就是没有颠簸震动的场所中使用的收音机普遍使用了可调电容,固定电感的形式来调谐,
颠簸震动环境中使用的车机反而选择使用可调电感,固定电容的形式进行调谐。
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站有个拆解贴,拆的是老古董比亚迪F3的车机,就是这样的六联电感的。我收了那么多车机,也就只有这台是 ...

BYD车机F3刚好有一台吃灰中,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从结构上讲,可调电感的抗震动性要低于可调电容,为了保证可调电感在颠簸震动中 ...

估计是电感的线圈固定后就没事了,像无刷电机一样。相反,可调电容容易受湿气影响,不耐震动,膜片寿命也不高。后出的这种调感式的车机带数字频率显示,有专门的芯片。

成本要比数字调谐的低。

网友:
有意思,貌似很高端的感觉。

网友:
早期的车机收音头多用电感调谐器,看似是很高级,也曾想利用一下,无奈电路设计能力不强,放弃了。

网友:
调感收音头,比调容的寿命长,不会出现调台时的吡啦声,高放,天线,本振各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