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锯片新做的小刀,大家赏赏!(25P)

楼主(2020-02-06):
论坛搬家后很长一阵子没来,前两天发现论坛刀帖有可能得精了,嘿嘿!我那玩刀的小心思又悸动了。    这阵子做的刀都没正经的拍过,先把微信里的图整理下发发吧。

还记得这块锯片不?嘿嘿,

这回用的是这条,

纸上画出刀形,

出形,因为当时没想过发帖,过程有些跳,这柄刀主要是试制一种刀柄,

做刀柄,对!就是学做这种波浪柄,

由于刀体材料的长度有限,为了能做更大的尺寸,所以选择了这种穿直结合的结构,

这种结构,需要有穿钉来做为重要的受力点,

由于没打算发帖,开刃,打孔,热处理的过程也是在朋友的厂子,所以都没有拍照留存,

这是热处理回来精磨后的成品,

配个刀尾坠,就是一根皮条加一颗自制的鼓形珠子,

因为是半通半穿的柄,那么整柄刀的重心就肯定没有在中心,此时就可以用刀坠进行调整,

最后,当然是配随身皮刀套了,

全文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进个车站分分钟没收吧?

网友:
多面手,什么都会,佩服的很!

网友B:
锯片做刀,不知道锋利不 ,也有几个小锯片 ,应该是无齿锯上的。
前两个模具挺好,喜欢打俩钉的,小的就做短刀。

网友C:
我记得给过你一个高速钢锯片吧?没试试?

网友D:
好奇,红圈里的部分怎么插到木柄里的?

网友E:
谢谢分享,打磨得真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个车站分分钟没收吧?

那绝对的干巴立啦脆!分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做刀,不知道锋利不 ,也有几个小锯片 ,应该是无齿锯上的。
前两个模具挺好,喜欢打俩钉的,小的就做 ...

得热处理,不处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给过你一个高速钢锯片吧?没试试?

那个真是好东西!早开成刀条做成刀了,老坛子不鼓励制刀这些,所以光做没拍.
多谢老哥相赠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红圈里的部分怎么插到木柄里的?

挺简单的,刀柄锯开后,再在缝里边相应位置打孔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打磨得真光亮

谁都爱漂亮的不是。

网友:
看得我胸口一紧

网友F:
是啊!坛友中有很多的高手能人啊!

网友F:
做成型后需要热处理才好用,否则退火疲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成型后需要热处理才好用,否则退火疲软。

这材料不热处理太软,我做好开形后,拿给朋友给热处理,热处理后性能相对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坛友中有很多的高手能人啊!

那是,潜龙在渊呀!

网友:
又不让评分了,弄这么多刀,你出的去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真是好东西!早开成刀条做成刀了,老坛子不鼓励制刀这些,所以光做没拍.
多谢老哥相赠好东 ...

需要了吭声 我有不少

我也是 做过很多小刀 也改造过很多老刀 从没被设过精 早就失去发帖兴趣了

网友:
锋钢锯条不用热处理,高碳钢(砂轮打磨时火花挺大的)做的需要淬火才耐用